C-51中char数据类型代表的是字符还是数,为什么数的表示范围是-128-127或0-255,这又是

楼主(2015-05-30):
类型符号关键字所占位数所占字节数数的表示范围
字符型(字符与数)有(负到正)char81-128-127
无(正整数)unsigned char810-255

网友A:
字符类型是8位二进制数,假如无符号8位全部装数字(只能是正数),所以就是0~255(2的8次方)
假如第一位装符号(正号或者负号),剩下7位就装数字,所以就是-128~+127(2的7次方)

网友B:
char型的字符型数据是8位的,如果无符号二进制8个0就是0,8个1就是255所以unsigned char是0到255.而有符号的话最高位是符号位,所以范围是7个0到7个1,及-128~+127

网友C:
char表示8个二进制,非0即1,所以一共有256种不同的组合。如果表示正数,范围就是0~255。如果正负都要包含,范围就是-128到+127。char也可以表示字符,数值与字符的对照关系是通过查ASCII表来实现的。

网友D:
char类型就是有符号字符型,分别对应ASCII码,前面加了unsigned就变成无符号的整数了范围是0-255

网友E:
一般最高位代表符号位,若是char类型的话就是说有符号位 2的7次方为128  自然就是-128到+127 了注意有个0  若是无符号的话 最高位也可以用来表示数据,那么2的8次方就是256  算上0 自然是从0~255咯 建议看看 计算机组成原理 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