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按键控制一个LED的关闭与开启

楼主(2015-05-30):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 <intrins.h>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KEY P1  //独立键盘用P1口
#define  GPIO_LED P0  //led使用P0口
//--声明全局函数--//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ledValue, keyNum;
ledValue = 0x01;
while (1)
{
  keyNum = Key_Scan();  //扫描键盘
  switch (keyNum)
  {
   case(0xFE) :   //返回按键K1的数据
    ledValue = 0x01;
    break;
   case(0xFD) :   //返回按键K2的数据
    ledValue = 0x02;
    break;
   case(0xFB) :   //返回按键K3的数据
    ledValue = 0x04;
    break;
   case(0xF7) :   //返回按键K4的数据
    ledValue = 0x08;
    break;
   case(0xEF) :   //返回按键K5的数据
    ledValue = 0x10;
    break;
   case(0xDF) :   //返回按键K6的数据
    ledValue = 0x20;
    break;
   case(0xBF) :   //返回按键K7的数据
    ledValue = 0x40;
    break;
   case(0x7F) :   //返回按键K8的数据
    ledValue = 0x80;
    break;
   default:
    break;
  }
  GPIO_LED = ledValue;//点亮LED灯
}
}
/*******************************************************************************
* 函 数 名         : Key_Scan()
* 函数功能     : 扫描键盘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读取到的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_Scan()
{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i; //保存键值
//--检测按键1--//
if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GPIO_KEY != 0xFF)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keyValue = GPIO_KEY;
   i = 0;
   while ((i<50) && (GPIO_KEY != 0xFF))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1);
    i++;
   }
  }
}
return keyValue;   //将读取到键值的值返回
}
/*******************************************************************************
* 函 数 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么有用的功能

网友B:
好浪费IO口,完全可以省引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