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发送测温指令

楼主(2015-05-30):
PC机怎么向MSP430F149单片机发送测温指令??

网友A:
修改一下下面的程序,加入串口功能,即可。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1602.h"
#define  CPU_F ((double) 8000000.0) //当前CPU主频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Num_of_Results  64       //采样次数
uint results[Num_of_Results];    //保存ADC转换结果的数组
uchar ple[]="0123456789";
uint  results[];
uchar table[];
uint  adcvalue=0;

uint long temp;   //温度测量通道电压值
uint long IntDegC;//温度值

void init_clk()//时钟初始化
{
   uchar i;
   BCSCTL1 &=~XT2OFF;//(置TX2=0)使TX2有效,默认是关闭的
   do
   {
     IFG1 &= ~OFIFG;//清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while((IFG1 & OFIFG)!=0);//若振荡器失效标志有效
   BCSCTL2|=SELM_2+SELS;   //使MCLK=XT2=8M,SMCLK=8=8M
}

void display()//温度测量通道电压显示函数
{
       adcvalue=temp;
       table[0]=adcvalue/1000;
       table[1]=adcvalue%1000/100;
       table[2]=adcvalue%1000%100/10;
       table[3]=adcvalue%1000%100%10;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ple[table[0]]);
       write_com(0x81);
       write_data(ple[table[1]]);
       write_com(0x82);
       write_data(ple[table[2]]);
       write_com(0x83);
       write_data(ple[table[3]]);
}
void disp_wendu()//温度显示函数
{
  table[0]=IntDegC/10;
  table[1]=IntDegC%10;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ple[table[0]]);
  write_com(0x81+0x40);
  write_data(ple[table[1]]);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P4DIR=0XFF;     //8位数据口
  P4OUT=0x00;
  P3DIR=0XFF;
  P3OUT=0x00;
  init_clk();//时钟初始化
  init();    //液晶初始化
  ADC12CTL0 = SHT0_2 + REFON + ADC12ON;//使用内部参考电压,打开ADC12内核
  ADC12CTL1 = SHP; //采样信号来源采样定时器,由采样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触发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 0x1A;
  ADC12MCTL0 |=SREF_1+INCH_10;//选择参考电压为1.5V,转换通道为片内温度传感器的测量通道
  ADC12IE |= 0x01;//允许相应的中断标志位ADC12IFG.0在置位时发生中断请求服务
  ADC12IE |= BITA;
  while(1)
{
  display();//显示函数
  disp_wendu();//显示温度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允许转换,启动转换
  _EINT();//打开总中断
// oC = ((x/4096)*1500mV)-986mV)*1/3.55mV = x*423/4096 - 278
// IntDegC = (ADC12MEM0 - 2692)* 423/4096
  IntDegC = (temp - 2692) * 423;
  IntDegC = IntDegC / 4096;
}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int index = 0;
  results[index++] = ADC12MEM0;           // 移动转换结果
  if(index == Num_of_Results)
  {
        uchar i;
        index = 0;
        for(i = 0; i < Num_of_Results; i++)//连续采样64次
        {
          temp += results[i];              //64次采样的结果接在一起
        }
          temp >>= 6;                      //除以64
  }
}

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量芯片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