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 read MCU ID is error!烧录stc89c52单片机程序出现此错误

楼主(2015-05-31):
这个是指该这个单片机坏了吗
我换了别的片子就能下载成功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引导程序坏了或者是单片机硬件坏了。我曾经也遇到过一片IAP read MCU ID is error!尝试降低波特率,换下载线,等等,都没有解决。

网友B:
估计是固件的版本太新造成的,可以下载最新ISP软件试试

网友C(2015-07-24):
这个你的烧录软件版本没有更新,把版本更新就OK了,我今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D(2015-09-07):
需要使用比较新的版本的下载软件即可啊。我今天就遇到这个问题了。马上解决了。哈哈

网友E:
擦除BANK区,可能就是TOOL问题

网友F:
下载一个新版本解决OK

网友G(2015-11-18):
我是STC ,4.83的下载程序,有的会提示,有的不会,咋整?

网友H(2016-09-0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成这一版的软件(stc-isp-15xx-v6.85I.exe)就可以了

网友H:
stc-isp-15xx-v6.85I.ex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成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http://pan.baidu.com/s/1IACI6

网友I(2018-01-14):
我也遇到这情况了,好像是串口的问题,在烧录软件里面选择Download后,立刻在电路板上给单片机复位就好了。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引导程序坏了或者是单片机硬件坏了

网友K:
我采纳 longsky2007 建议,并下载了最新的STC-ISP 6.86I 就工作了,非常感谢 longsky2007 。

网友L(2018-12-23):
http://www.stcmcu.com 到这个网站上下载相关软件就可以的了。

网友M:
谢谢诸位指点,我正遇到这问题

网友N:
我也遇到过,单片机型号别选错了,下载最近的官网上最新isp下载软件

网友O(2020-03-04):
我用tx-1c开发板下载90%就提示这个,但是用USB-TTL加最小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P(2020-10-11):
引用 网友H:
stc-isp-15xx-v6.85I.exe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换成这个软件就可以了。

一次性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