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专用24位模数转换芯片HX711的模数转换原理是什么?

楼主:
称重传感器专用24位模数转换芯片HX711的模数转换原理是什么?  模数转换工作原理不是有什么积分型,逐次比较型等等吗?  那个大神能告诉我HX711是怎样进行模数转换的吗?

网友A(2015-06-02):
这个没用弄过

网友B:
没有用过 等待答案

网友C: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集成了包括稳压电源、片内时钟振荡器等其它同类型芯片所需要的外围电路,具有集成度高、响应速度快、抗干扰性强等优点。降低了电子秤的整机成本,提高了整机的性能和可靠性。该芯片与后端MCU 芯片的接口和编程非常简单,所有控制信号由管脚驱动,无需对芯片内部的寄存器编程。输入选择开关可任意选取通道A 或通道B,与其内部的低噪声可编程放大器相连。通道A 的可编程增益为128 或64,对应的满额度差分输入信号幅值分别为±20mV或±40mV。通道B 则为固定的32 增益,用于系统参数检测。芯片内提供的稳压电源可以直接向外部传感器和芯片内的A/D 转换器提供电源,系统板上无需另外的模拟电源。芯片内的时钟振荡器不需要任何外接器件。上电自动复位功能简化了开机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D(2020-05-14):
∑-△型ADC,具体原理请看:https://www.cnblogs.com/nevel/p/6152340.html

网友D:
HX711的中文资料上的图有写着

百度文库中得HX711中文资料的

百度文库中得HX711中文资料的

网友E:
∑Δ式ADC,内部是一个1位的高速AD,通过过采样原理,提高分辨率

网友F(2021-07-06):
引用 网友C: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集成了包括稳压电源 ...

那请问,这款转换器是直接比较型的还是间接比较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HX711是一款专为高精度电子秤而设计的24位A/D转换器芯片。与同类型其它芯片相比,该芯片集成了包括稳压电源 ...

是属于积分型的还是 Σ-Δ调制型的呢?

网友G:
这个一般只是使用,具体怎么工作没研究.我只知道他的数据读取是通过IIC接口,读取AD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