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中断INT0、INT1头上加个横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31):
外部中断INT0、INT1头上加个横线是什么意思?偶是初学者,啥都不懂啊,求解答,还有大神们推荐1-2本好书,讲解详细易懂的那种。谢谢

网友A:
INT0、INT1头上加个横线是表示低有效。

网友B:
引脚名字上面有一横线是代表低电平有效,如rest引脚上有横线就代表低电平才能复位,同理int上有横线则代表低电平或者下降沿才能触发中断。

网友C:
表示该引脚信号是在低电平时有效,既是触发中断!

网友D:
低电平有效

网友E:
INT0、INT1头上加个横线是表示低电平有效,即可触发中断。

网友F:
加横线的意思是在低电平时有效,

楼主(2019-03-22):
引用 网友A:
INT0、INT1头上加个横线是表示低有效。

谢谢谢谢啊

网友G:
表示该引脚信号是在低电平时有效

网友H:
表明该引脚的触发方式是低电平

网友I:
意思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J:
上面加个横线是表示低有效,建议先把基础的学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