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48S4的直接USB-ISP功能!51单片机最方便的下载

楼主:
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48S4
  固件版本号: 7.3.1T
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IRC振荡器
  .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
  . 掉电唤醒定时器的频率: 37.133KHz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63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CPU-Core最高工作电压 : 2.78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48S4
  固件版本号: 7.3.1T
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 完成 !  [2.906"]
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 完成 !  [24.000"]
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 完成 !  [0.188"]
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
  . 下次冷启动后系统时钟源为内部IRC振荡器
  . 内部振荡器的频率未调节
  . P3.2和P3.3与下次下载无关
  . 上电复位时增加额外的复位延时
  . 复位引脚用作普通I/O口
  . 检测到低压时复位
  . 低压检测门槛电压 : 2.63 V
  . 低压时不能进行EEPROM操作
  . CPU-Core最高工作电压 : 2.78 V
  . 上电复位时,硬件不启动内部看门狗
  . 上电自动启动内部看门狗时的预分频数为 : 256
  . 空闲状态时看门狗定时器停止计数
  . 启动看门狗后,软件可以修改分频数,但不能关闭看门狗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不擦除用户EEPROM区
  .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没有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 下次下载时不需要校验下载口令
  . TXD与RXD为相互独立的IO
  . 芯片复位后,TXD脚为弱上拉双向口
  . 芯片复位后,P2.0输出高电平
  . 芯片出厂序列号 : F527009700079A
  单片机型号: STC15W4K48S4
  固件版本号: 7.3.1T
操作成功 !

USB驱动安装:http://www.stcisp.com/STC_USB_Low_Speed_Writer.html 有时WIN XP也要手工指定驱动程序的路径才可以安装成功!

在WIN XP下实测,USB-ISP下载速度接近串口的57600BPS的速度(稍慢一点)。实测下载一个48K BIN 文件用时24秒(总好事约26秒),而使用串口57600BPS时总耗时约为23秒;串口115200BPS时总耗时约17秒。

注意事项:

1、WIN XP 如果不能自动找到驱动,请插入硬件后手动指定路径安装(一次即可);

2、有部分电脑使用前置USB接口因各种原因可能下载不成功,请使用后置USB接口;

3、部分GHOST版、精简版的WIN XP电脑可能不能安装驱动或安装成功后只能使用一次、或下载不稳定,使用完全安装的WIN XP系统即可解决。

4、注意部分样片的激光刻字型号与DIE不符:
例如DIP40的
第三行生产日期为1432的为IAP15W4K61S4,是不能USB-ISP下载的。
第三行生产日期为1434(2014年34周)的为LOGO打错了,真正型号为STC15W4K48S4,可USB-ISP下载。
如有疑问,建议与厂家确认,以免走弯路。
同样,LQFP64的样片也有类是情况,请确认生产批号。简易的方法是以串口模式连接,在STC-ISP软件的左下角的“检测MCU选项”按键确认型号。目前只有STC15W4K前缀的型号可以USB-ISP下载(IAP是不行的)

5、新增IAP15W4K58S4型号(可同时支持仿真和USB下载)。
6、STC15W4K58S4型号单片机不能设置“P3.2/P3.3同时为0/0才能下载程序”,P5.4不可当复位管脚RST使用。

网友A(2015-06-05):
STC单片机直接USB下载支持多个端口同时连接及下载,但暂不支持设置频率、部分特殊功能设置。
另:目前我实际测试,如果电脑提前插入了IOS(例如IPHONE,IPAD)设备,STC直接USB下载会失效,找不到单片机的。

网友总结得好:【STC的USB下载接口不可以仿真的,要使用串口才可以下载仿真。我觉得USB下载合适现场更新,因为每下载一次,就要重新插入USB一次,每插一次USB只能下载一次。并且,USB下载不能更改时钟频率。如果是开发,则应该使用串口。】

网友B(2019-03-10):
您好,我想问问您P1.6,P1.7 这两个端口能连接GPD模块进行通讯吗?

网友C(2020-05-26):
大神,我win10按照说明书安装不上驱动啊

网友D(2020-08-12):
P3.2需要接地,然后单片机断电再上电,才能进入USB下载,有时候一次进不去,可以反复进行几次才可以进入usb下载。初次使用,识别USB后,会自动装驱动或手动装驱动都可以。下载一次后,又恢复串口,还需要重复以上步骤,再次进入USB下载,USB下载更改内部时钟频率无效。目前总体不如串口下载。

网友E:
51中STC真是强大的了。

网友F(2022-05-14):
WIN10系统没法使用USB-ISP下载吗??有点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