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要把数跑到1000怎么处理?

楼主(2015-05-31):
main:
     ;MOV P0,#00H
     MOV R0,#00H
  ;mov r1,#09
loop:
  MOV A,R0
  MOV B,#100
  DIV AB
     MOV DPTR,#NUMTAB
     MOVC  A,@A+DPTR
     MOV   P1,A
  CLR A
     MOV A,B
  MOV B,#10
  DIV AB
  MOV DPTR,#NUMTAB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A,B
  MOV DPTR,#NUMTAB
     MOVC  A,@A+DPTR
     MOV   P3,A
; CALL DELAY
  inc R0
  MOV A,R0
  CJNE A,#1000,loop  ;最大只能去到255
  Ljmp main
如果想要把数跑到1000,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注意单片机数量类型 有8位整形 8位带符号 16位整形 带符号型 8位整形最大数字只有255  16位整形最大数65535 声明函数的时候需要注意  一般如 uint8 A; uint16  A;这个是C语言的表示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C语言,要的话,说一声

方便的话发上来看一下。谢谢了,楼主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反汇编。

网友C:
我只会C语言,要的话,说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