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为什么我的中断延时实现不了

楼主(2015-05-31):
#include<Reg51.h>
unsigned int delay1=0;
sbit Key1=P2^6;
int main()
{
void Timer1(int count);
P2=0xff;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1=1;
         Timer1(80);
         Key1=0;
   }
}
void Timer1(int count)          //延时函数
        {
          delay1=count;
          while(delay1!=0);

        }

void zhongduan()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if(delay1!=0)
   delay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

网友A:
首先提点建议,函数声明写在主函数之前就可以。

网友A:
停在while(delay1!=0);这里了

网友A: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unt=0;
sbit LED = P2^6;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80)//取晶振为12MHZ是,80*50=4000MS=4s
        {
                count=0;
                LED =~LED;        //实现4S取反一次
        }
}

你的int main() 却没有返回值。

网友B:
你这是Timer1定时中断,你首先要查Timer1定时器设置正确不,然后再查能否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