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GPS数据接收程序

楼主(2015-06-02):
写在前面的话:一段时间以来,以8051为对象学单片机。有写感受,写出来和大家共商酌。一开始我也是从流水灯、数码管、1602、12864一路赶来,感觉单片机这玩意,就是“SWRD”这几下子:S(Set):设置--设置寄存器、变量……;W(Wrte):就是写数据写命令;R(Read):就是读数据;D(display):就是显示.也没神魔大意思,但是,遵从规则--器件和C语言规则是必须的,头疼人的时候,都是这“规则”闹得,把他拿下,多半就艳阳天了。
最近俺看上TFT彩屏了,还没研究出个啥来,不多啰嗦,估计也离不开 SWRD这几下子。
      GPS,没接触前,感觉这东西可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神妙莫测,没出下手----卫星在天上呢!其实有了GPS模块,研究了一下材料(2天呀),没想到,这东西比DS18B20\DS1302都好搞---就是串口以4800(或9600)比特率输出一串串格式化的ASCII串,且每秒钟更新一次。呵呵。处理这个字符串基本有两种法子:一是:”下载“整串,在进行复制、截取、转换;二是”单抠“有用的、想要的东西。鉴于51单片机片内RAM的拮据、处理浮点数的囧态,下面贴上来的程序是按第二种法子做的。说明如下:
1、只”抠“经纬度及方向、海拔、速度、时间、日期、方位角这几项
2、定义单项的字符数组,分别赋值,并规整成 通常的格式,以便显示时,顺序显示字符数组元素。
3、本程序仅是数据包解析部分,显示函数没写,想着把TFT搞懂了,显在那上边,过一把瘾。
4、程序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写的、也去参考别人的。或有BUG多多,不反对拍砖。
程序清单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GPS数据存储数组***********/
uchar JD[10]; //经度准备存为***.**.**. 形式,
uchar JD_a; //经度方向
uchar WD[9];  //纬度准备存为**.**.**.形式,
uchar WD_a; //纬度方向
uchar date[9];//日期准备存为**-**-** 形式
uchar time[9];//时间准备存为**:**:** 形式。
uchar speed[6];//速度准备存为        ***.*形式
uchar high[8];//高度准备存为        ****.* 形式
uchar angle[6]; //方位角准备存为  ***.* 形式
bit lock; //定位状态  0 ,1
/*********串口中断及数据处理需要的变量***********/
uchar tmp;                //串口数据缓冲
uchar seg_count; //逗号计数器
uchar byte_count; //位数计数器
uchar cmd_number; //命令类型 0:无效;1:GGA;2:RMC
uchar mode;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uchar buf_full=0; //设定语句接收完成,相应数据有效。0:无效。
uchar cmd[5];      //命令内容存储数组
/******************        系统初始化*************/
void sys_init()
{
        SCON = 0x50;  /*  定时器1 M0=0,M1=1,REN=1 */
        TMOD = 0x20;  /* TMOD: 定时器1模式2自动重装*/
        TH1 = 0xfa;  /* 11.0592MHZ 波特率4800*/
        TL1 = 0xfa;
        ES=1;
        TR1=1;
        EA=1;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
}
/******************        主函数********************/
main()
{
     uchar Bhh,Bdd,Bmm,Byy;         //格伦威治时间转换为北京时间变量
     unsigned long mn;         //定义经度纬度局部变量
          uint mnn;
     sys_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switch(tmp)         //传来的数据(即ASCII码,一个ASCII码是8位,一个字节)进行对号入座
            {
             case ':        //起始符
                               cmd_number=0; //命令类型清空
                               mode=1;       //接收命令模式  0:结束模式,1:命令模式,2:数据模式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位数计数器=0;标记一种(如高度、速度等)数据多少位
                       break;

                 case ',':                   //分隔符,它分隔各种数据
                                   seg_count++; //逗号计数加1        ,一个”,”号前是一个有效数据
                                   byte_count=0; //接收位数清空
                       break;
             case '*':                   //一旦遇到*, 如下处理:
                               switch(cmd_number)         //命令类型共2种???
                                   {
                                    case 1: {buf_full|=0x01; break;}//或上的0x01标志第1种命令
                                                case 2: {buf_full|=0x04; break;}//或上的0x04标志第2种命令
                                   }
                                   mode=0;  //结束模式
                                        while(buf_full==0x05)  //如果GGA和RMC语句都解析完成。
                                          {
                                                  EA=0; REN=0;        //        显示时关中断和串口接收,
                                                  buf_full=0;                 //为下一个循环做准备
                                                  display();         //显示函数。
                                                    EA=1; REN=1;        // 显示完成再打开中断和串口。
                                           }
                            break; //跳出 switch(tmp)去重新寻找“$”符号。
             default:          //到这里是tmp不等于“*”和“,”及“$”的情况下。
                        if(mode==1)           //判断命令种类
                        {
                           cmd[byte_count]=tmp; //接收字符放入类型缓存
                           if(byte_count>=4)         //如果类型数据接收完毕,只判断语句名
                           {
                                 if((cmd[2]=='G')&&(cmd[3]=='G')&&(cmd[4]=='A'))
                                   {
                                    cmd_number=1;           //GGA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if((cmd[2]=='R')&&(cmd[3]=='M')&&(cmd[4]=='C'))
                                    {
                                      cmd_number=2;         //RMC
                                          mode=2;
                                          seg_count=0;
                                          byte_count=0;
                                    }
                           }
                        }else if(mode==2)
                                   {
                            switch (cmd_number)
                              {
                                  case 1: //接收GPGGA
                                                 if((seg_count==9)&&(byte_count<7))high[byte_count]=tmp;//高度是7位
                                                                   high[byte_count+1] ='\0';   //高度输出的位数不固定,但byte_count+1个元素一定应该加'\0'.
                                                                 break;         //跳出        switch (cmd_number)
                                  case 2: //接收GPRMC
                                                switch(seg_count)
                                                                        {
                                                   case 1: //UTC时间暂存
                                                          if(byte_count<6)time[byte_count]=tmp;
                                                                                          break;
                                                   case 2: //定位判断
                                                          if(byte_count<1)          //状态
                                                            { if (tmp=='A') lock=1;        else  lock=0; }
                                                                                           break;
                                                   case 3: //纬度处理小数点后的数据
                                                           if(byte_count<9)WD[byte_count]=tmp;
                                                                                              if(byte_count==8)
                                                                                                   {
                                                                                                   mn=((WD[5]-'0')*1000+(WD[6]-'0')*100+(WD[7]-'0')*10+(WD[8]-'0'))*60;        //仅处理4位小数位
                                                                                                   mnn=mn/10000;
                                                                                                   WD[3]=WD[2];
                                                                                                   WD[4]=WD[3];
                                                                                                   WD[2]='.';
                                                                                                   WD[5]='.';
                                                                                                   WD[6]= mnn/10+'0';
                                                                                                   WD[7]= mnn%10+'0';
                                                                                                   WD[8]= '\0';
                                                                                                  }
                                                                                           break;
                                                   case 4: //纬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WD_a=tmp;

                                                                                           break;
                                                   case 5: //经度处理小数点后的数据
                                                           if(byte_count<10) JD[byte_count]=tmp;
                                                                                       if(byte_count==9)
                                                                                                   {
                                                                                                   mn=((JD[6]-'0')*1000+(JD[7]-'0')*100+(JD[8]-'0')*10+(JD[9]-'0'))*60;        //仅处理4位小数位
                                                                                                   mnn=mn/10000;
                                                                                                   JD[4]=JD[3];
                                                                                                   JD[5]=JD[4];
                                                                                                   JD[3]='.';
                                                                                                   JD[6]='.';
                                                                                                   JD[7]=mnn/10+'0';
                                                                                                   JD[8]=mnn%10+'0';
                                                                                                   JD[9]='\0';
                                                                                                  }
                                                                                           break;
                                                   case 6: //经度方向处理
                                                           if(byte_count<1)JD_a=tmp;

                                                                                           break;
                                                   case 7: //速度是格式输出 //本量程处理于540节以下即1000公里/小时以内,一位小数点。
                                                           if(byte_count<5)speed[byte_count]=tmp;
                                                                                       if(byte_count==4)
                                                                                            {
                                                                                                   mn=((speed[0]-'0')*1000+(speed[1]-'0')*100+(speed[2]-'0')*10+(speed[4]-'0'))*185;
                                                                                                   mnn=mn/100;                // 此时速度仍然被扩大了10倍。
                                                                                                   if(mnn/1000==0)speed[0]=0x20;                           //高位消隐
                                                                                                   else  speed[0]=mnn/1000+'0';
                                                                                                   if((mnn/1000==0)&&((mnn%1000 )/100)==0)speed[1]=0x20;//高位消隐
                                                                                                   else  speed[1]=(mnn%1000 )/100+'0';
                                                                                                   if(((mnn/1000==0)&&((mnn%1000 )/100)==0)&&((mnn%100)/10==0))speed[2]=0x20; //高位消隐
                                                                                                   else  speed[2]=(mnn%100)/10+'0';

                                                                                                   speed[4]=mnn%10+'0';        //  小数位
                                                                                                   speed[5]='\0';
                                                                                            }
                                                                                           break;
                                                   case 8: //方位角处理
                                                           if(byte_count<5) angle[byte_count]=tmp;
                                                                                               angle[5]='\0';
                                                                                           break;
                                                   case 9: //日期处理
                                                           if(byte_count<6)date[byte_count]=tmp;
                                                                                           if( byte_count==5)
                                                                                                   {
                                                                                                   Bhh=((time[0]-'0')*10+time[1]-'0')+8;//加8小时转换北京时间 加8小时会影响日期,故需调整
                                                                                                   Bdd=(date[0]-'0')*10+(date[1]-'0');
                                                                                                   Bmm=(date[2]-'0')*10+(date[3]-'0');
                                                                                                   Byy=(date[4]-'0')*10+(date[5]-'0');
                                                                                                   if(Bhh>23)
                                                                                                   {
                                                                                                   Bhh-=24;
                                                                                                   Bdd+=1;
                                                                                                   if(Bmm==2&&Bmm==4&&Bmm==6&&Bmm==9&&Bmm==11)
                                                                                                   {
                                                                                                   if(Bdd>30){Bdd=1; Bmm++;}

                                                                                                   } else        if(Bdd>31){ Bdd=1; Bmm++;}

                                                                                                   if(Byy % 4 == 0 )
                                                                            {
                                                                 if(Bdd > 29 && Bmm ==2){ Bdd=1;Bmm++; } //闰年的二月是29天

                                                                 } else if(Bdd>28 &&Bmm ==2){Bdd=1;Bmm++;}

                                                                                                   if(Bmm>12){Bmm-=12;Byy++;}
                                                                                                  }
                                                                                               /*以下重新整理time[]和date[]数组*/
                                                                                                   time[0]=Bhh/10+'0';        //把日期数组整理成 hh:mm:ss
                                                                                                   time[1]=Bhh%10+'0';
                                                                                                   time[3]=time[2];
                                                                                                   time[4]=time[3];
                                                                                                   time[2]=':';
                                                                                                   time[6]=time[4];
                                                                                                   time[7]=time[5];
                                                                                                   time[5]=':';
                                                                                                   time[8]='\0';

                                                                                                   date[0]=Byy/10+'0';//把日期数组整理成 yy-mo-dd
                                                                                                   date[1]=Byy%10+'0';
                                                                                                   date[2]='-';
                                                                                                   date[3]=Bmm/10+'0';
                                                                                                   date[4]=Bmm%10+'0';
                                                                                                   date[5]='-';
                                                                                                   date[6]=Bdd/10+'0';
                                                                                                   date[7]=Bdd%10+'0';
                                                                                                   date[8]='\0';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跳出        switch (cmd_number)
                                    }
                                 }
                        byte_count++; //接收数位加1
                        break; //跳出 switch(tmp)
                }

    }
}
/******************        中断服务函数*************/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
  {
         tmp=SBUF;
         RI=0;
  }
/********************************************/

网友A(2017-12-20):
这个就是拿液晶屏能显示的程序吗

网友B:
可不可以把原工程发上来呀

网友C(2018-01-27):
正要学习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D:
学习了,总结的在理。

网友E(2019-01-05):
只有GPS天线搞出来才高大上,有模块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F:
第一个CASE 为什么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