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选用

楼主(2015-06-02):
有源晶振:自带电压,而且不用外加电容,一般用示波器可以明显看出波形,因为有缘晶振输出信号比较强。
无源晶振:没有自带电压,所以要外加电源,而且必须使用两个合适的电容,如果电容不对应的话,晶振震动会出现偏差,甚至不震动,而且信号不是很强,用示波器看的话,示波器的管脚接上去晶振可能就不工作了,所以无源晶振工作要求系统比较稳定,如mpu,cpld,fpga的晶振使用有源晶振示比较的合适的。

关于晶振的匹配电容问题
首先晶振是有缘晶振和无源晶振的总称,上面我们也知道,无源晶振才需要匹配电容,无源晶振也叫做晶体。
晶体的电容如果在0.1u和0.01u之间,是比较大的。
晶振的标称值在测试时有一个“负载电容”的条件,在工作时满足这个条件,振荡频率才与标称值一致。一般来讲,有低负载电容(串联谐振晶体)
高负载电容(并联谐振晶体)之分。在电路上的特征为:晶振串一只电容跨接在IC两只脚上的,则为串联谐振型;一只脚接IC,一只脚接地的,则为并联型。如确实没有原型号,需要代用的可采取串联谐振型电路上的电容再并一个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上串一只电容的措施。例如:4.433MHz晶振,并一只3300PF电容或串一只70P的微调电容。另一种说法是“损耗值”与“激励电平”之说:
其实,上述原因都可以作为选择晶振的条件作为考虑。
常见的晶振有2脚跟4脚,其实无源晶振2脚跟4脚的差别不大,因为主要它还是靠2个脚在工作,3脚的晶振是一种集晶振和电容为一体的复合元件。由于在集成电路振荡端子外围电路中总是以一个晶振(或其它谐振元件)和两个电容组成回路,为便于简化电路及工艺,人们便研制生产了这种复合件。其3个引脚中,中间的1个脚通常是2 个电容连接一起的公共端,另外2个引脚即为晶振两端,也是两个电容各自与晶振连接的两端。
由此可见,这种复合件可用一个同频率晶振和两个100~200pF的瓷片电容按常规连接后直接予以代换。

网友A(2015-09-04):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Get!

网友B:
谢谢楼主啦!顺便请教一下:一般来说有源晶振供电电压大概为多少啊??5V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啦!顺便请教一下:一般来说有源晶振供电电压大概为多少啊??5V可以么?

较为常用的的是1.6-3.6V,5V也有,也有一些是电压通用的,要根据需要来匹配选择晶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