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工布线后如何一次能将多条先同时更改

楼主(2015-06-02):
手工布线后发现大部分或者全部的线路比较细,如何处理能一次改变所有导线的粗细。谢谢

网友A:
选中一条线,右击查找类似,修改,再改设计规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条线,右击查找类似,修改,再改设计规则

可以加我qq2914002007视频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