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四毕业生,碰到问题了,希望大家帮帮我

楼主:
这个是电源部分吗?什么原理啊?能去掉吗?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网友A(2015-06-03):
这个电路是给主芯片和其他电路供电的,去掉了后面电路就没有电源了。当然如果给主芯片直接供12v,那就一定烧掉了。如果想做些差异,(1)电容可以去掉,当然电路不稳定的风险也随之而来,实验室环境下基本没问题,7805不能省。(2)可以把7805换成2596,这样的替换更好,发热更少,效率更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给主芯片和其他电路供电的,去掉了后面电路就没有电源了。当然如果给主芯片直接供12v,那就一定 ...

这样啊    那他的额原理是什么啊   还有7805和三个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电容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A:
7805把12伏降到5伏,三端稳压器。470u稳定7805的供电输入端。47u过滤低频杂波以及稳定输出。1nf滤除高频杂波,稳定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805把12伏降到5伏,三端稳压器。470u稳定7805的供电输入端。47u过滤低频杂波以及稳定输出。1nf滤除高频杂 ...

那这两个电路功能是一样的吧     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两个电路功能是一样的吧     区别在哪里呢

功能是一样的,只是输入电压不一样,第一个的输入电压是12V,第二个输入电压应该是高压交流电,经过降压变压器再经过全波整流得到直流电,再经过7805得到5v的直流电源。

网友D:
那这两个电路功能是一样的吧     区别在哪里呢
直流供电比较稳定;交流供电比较方便,但是会有工频波形的掺杂,因此滤波电容是不可以省掉的,1nF的电容值有点小,选用103或104比较好,变压器次级电压要高于稳压输出电压3V,整流二极管用1N4148也不合理,可选用1N4004。

网友E:
降压12V转5V

网友F:
查找一下三端稳压器7805的有关知识,你就自然了解了

网友G:
12V降压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