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线遥控PCB(RF112_TEST)

楼主:
本制作采用RF112芯片,选其原因 RF112 内置按键检测自动关断功能,待机功耗极小,具有输出端过流保护、过温保护, 欠压异常保护等功能。待机电流只有0.1uA,可以使用2032纽扣电池供电。用户可选择2260编码或者1527编码。选择1527编码,无须手动设置地址,每个芯片都是唯一的编码地址,100万组编码不重复。RF112 内部声表稳频,性能稳定,贴片封装,特小体积,无外围零件,无需调试。
最重要的是性价比高,哈哈。 (PCB带信号的是可选择部分)

无线发射PCB

无线发射PCB

网友A(2015-06-03):
在做此PCB之前,感谢QQ:2376726675的支持。有时间再做一个RF112_TEST对应的接收电路和大家分享。希望和能和大家共同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B:
很给力 右边那个很粗的是pcb天线吗?不知道楼主这个通信距离能有多远?

网友C:
您好,通信距离与接收也有关系,发射功率10DB,参考距离100米。
接收测试用的是带解码超外差模块J06B

网友D(2015-07-10):
请问能和市面上的无线接收模块配套吗?还是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
可以的市面上的配对的,不过注意接收模块的带宽匹配到最佳状态,具体细节芯片厂家,安阳新世纪研究所的芯片,您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E:
有全套的资料吗,包括接受部分

网友C:
有的呀,在这里先发一个带编码无线发射芯片RF12电路图超简洁,传统的无线遥控发射电路有编码芯片加无线发射电路完成,这里就一无线发射芯片加几个外围元件。具有低功耗发射小体积无需调试,对码成功后即可工作。无需在焊码,百万编码不重复等优点。无线发射芯片内自带学习码,支持固定编码226X.
【无线发射芯片应用】
无线模块 无线收发模块 无线遥控模块 无线芯片 低功耗无线发射芯片 小体积无线发射芯片
匹配的带解码超外差无线接收模块J06B
带解码超外差接收模块J06B应用说明】

学习码接收模块 低功耗接收模块
无线收发模块 无线接收模块 无线接收器 无线遥控模块的详细产品价格、
产品图片等产品介绍信息,
您可以直接联系厂家获取带解码超外差接收模块J06B
学习码接收模块 低功耗接收模块 无线收发模块 无线接收模块 无线接收器 无线遥控模块的具体资料。
咨询加QQ 2376 726675

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无线遥控发射电路

带解码无线接收模块硬件连接

带解码无线接收模块硬件连接

网友F(2015-09-18):
太好了,我正在学习中,学习了,谢谢!

网友G:
2260编码和1527编码有什么区别啊?又有什么共性?发送和接收是否都是RF12芯片???

网友H(2015-11-27):
我也想知道,接收用什么模块

网友F: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I(2017-11-15):
资料非常好,感谢楼主老师分饷芯片RF112给大家学习!

网友J(2018-12-26):
4键8脚RF112B 应用电路图

网友J:
10按键sop14编码发射芯片RF112C 应用电路图

网友J:
10路输出学习码接收模块J06P

网友K(2019-04-03):
天线部分有没有讲究啊?要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