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基于51单片机实现64x32点阵屏的模拟时钟显示

楼主(2015-06-03):
作品是基于单片机的Led数字时钟设计
要求:
1.硬件设计:采用32*64点阵模块显示,独立键盘输入,DS1302计时
2. 驱动程序设计:清屏函数,点亮点函数,显示数字函数,显示字符函数,显示汉字函数,显示简单图形函数,如画线,画矩形等;DS1302读取时间函数,写入时间函数。
3. 结合驱动程序设计程序实现如下功能:
   显示日期和时间
   设定日期和时间
   模拟表盘图形

还有一个星期,感觉好难啊!!!求助各位网友!!!

网友A:
做过5110的,没搞过1302。显示的关键是生成点阵字库,以及把屏幕范例运行起来。按这两个方向先搞起吧,也就一天时间。然后再搞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5110的,没搞过1302。显示的关键是生成点阵字库,以及把屏幕范例运行起来。按这两个方向先搞起吧,也就 ...

谢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程序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