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晶振频率测试仪?

楼主(2015-06-03):
测量 晶振 都有哪些妙招呢?用万用表检测就可以啊,回答脱口而出。没错,这确实是测量最简单的办法。但对于晶振好与坏的判断,一般是只能判断是否漏电、短路或测其两脚间电容值来粗略估计其好坏,而对其出现频偏、不起振则是无法准确测量出来的。而测晶振频率的仪器价格高、难买,利用率也低,就算买了也很不划算。唉,这该如何是好啊!
  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在家自己动手制作晶振频率测试仪,用一只彩电遥控器,外加一小块电路板即可,材料成本10多元就够了。材料准备好后半小时就改装好,与数字频率计配合,然后就可以准确地测量遥控器晶振频率及判断遥控器好坏了。

制作方法如下:
  1、拆开遥控器后盖,焊下电路板上455kHz 陶瓷晶振 。用一只双列8脚IC座做测试夹,仅用单列,1~2、3~4脚焊在一起焊在电路板上做晶振测试夹,目的是方便插接不同尺寸的晶振。
  2、用2个废圆珠笔铜头做频率计测试接线柱与晶振测试夹焊在一起,测试夹连1条2芯屏蔽线到遥控器晶振处焊好,利用遥控器上的3V电源给另加的电路板供电,另加的小块电路板连5条线(2条电源2条测试)到遥控器上,另一条线由R2接遥控器IC输出脚(即遥控器上NPN三极管B极),被测晶振插在测试夹插座上,按遥控器按钮,发光二极管就会闪亮了。
  如接上数字频率计就可以准确测量遥控器晶振频率了。
  其他遥控器对准红外光敏二极管按钮,发光二极管会闪亮,说明遥控器是好的。
  哈哈,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现在你学会制作晶振频率测试仪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