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程序解释,尽可能详细点儿,

楼主(2015-06-0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定义************************************/
sbit sw1=P1^0;
sbit sw2=P1^1;
sbit sw3=P1^2;
sbit sw4=P1^3;
sbit sw5=P1^4;
sbit sw6=P1^5;
sbit sw7=P1^6;
sbit sw8=P1^7;
sbit start_button=P3^0;
sbit props_button=P3^1;
sbit snatch_button=P3^2;
sbit answer_button=P3^3;
sbit push_button=P3^4;
sbit reduce_button=P3^5;
sbit stop_button=P3^6;
sbit BEEP=P3^7;
uint flag=0;
uint snatch_flag=1;
uint answer_flag=0;
uint a,b,c,d,x;
ucharstat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1,0x76,0x00,0x79,0x54,0x5e};/**数据依次表示数字0--9和字母F、H,以及 End。**/
/************************函数声明***********************************/
void initUart();           //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uint ucMs);         //延时函数
void Play();                  //蜂鸣器发声函数
void Start();             //开始函数
void Stop();              //终止函数
void Props();              //道具函数
void Snatch();         //抢答置数函数
void Answer();         //回答置数函数
void Push();                  //时间加1S函数
void Reduce();            //时间减1S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器显示函数
void Keyscan();           //选手按钮扫描函数
/**************************主函数**********************************/
void main()
{
x=30;
initUart();
while(1)
{
if(!flag)
{
Keyscan();
}
if(a!=10&&!flag)
{
for(;a!=12;)
{
Play();
}
}
if(!start_button&&a==10)
{
flag=1;
Start();
}
if(!snatch_button)
{
flag=0;
Snatch();
}
if(!answer_button)
{
flag=1;
Answer();
}
if(!push_button)
{
Push();
}
if(!reduce_button)
{
Reduce();
}
DisPlay();
}
}
/**************************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Uart()
{
a=10,b=10,c=10,d=10;
BEEP=0;
P2=0xee;
P0=state[10];
time(1);
P2=0xed;
P0=state[10];
time(1);
P2=0xeb;
P0=state[10];
time(1);
P2=0xe7;
P0=state[10];
time(1);
}
/**************************延时程序**********************************/
/******************delay_5us*********************/
void delay_5us(void)                 //延时5us
{
   _nop_();
   _nop_();
}
/******************delay_50us********************/
void delay_50us(void)                //延时50u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delay_5us();
}
}
/******************延时100us********************/

void delay_100us(void)               //延时100us
{
delay_50us();
delay_50us();
}
/****************延时单位:ms******************/
voidtime(unsigned int ucMs)        //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ucMs>0)
{
  for(j=0;j<10;j++)
   delay_100us();
   ucMs--;
}
}
/********************蜂鸣器发声程序**************************/
void Play()
{
    uchar i;
    for(i=1;i<100;i++)
    {
        BEEP=~BEEP;
        DisPlay();
        if(!stop_button)
        {
        Stop();
        }
        if(!props_button&&snatch_flag==0&&answer_flag==1)
        {
            Props();
        }
        elseif(snatch_flag==1&&answer_flag==0)
        {
        Keyscan();
        }
    }
    for(i=1;i<150;i++)
    {
        DisPlay();
        if(!stop_button)
        {
        Stop();
        }
        if(!props_button&&snatch_flag==0&&answer_flag==1)
        {
            Props();
        }
        elseif(snatch_flag==1&&answer_flag==0)
        {
        Keyscan();
        }
    }
    BEEP=0;
}
/**********************抢答开始程序*****************************/
void Start()
{
uint i,j,y=x;
for(i=0;i<=y&&a==10;i++)
{
c=x/10;
d=x%10;
x--;
if(x<5)
{
Play();
}
else
{
    for(j=1;j<250&&a==10;j++)
    {
        DisPlay();
        if(!stop_button)
        {
        Stop();
        }
        if(!props_button&&snatch_flag==0&&answer_flag==1)
        {
            Props();
        }
        elseif(snatch_flag==1&&answer_flag==0)
        {
        Keyscan();
        }
    }
}
}
}
/********************************终止程序************************************/
void Stop()
{
a=12;
b=13;
c=14;
d=15;
flag=1;
}
/***************道具使用程序(回答时可以重置倒计时时间)**********************/
void Props()
{
x=x+16;
c=x/10;
d=x%10;
while(!props_button)
{
DisPlay();
}
}
/**********************抢答置数程序***************************************/
void Snatch()
{
x=30;
a=10;
b=10;
c=3;
d=0;
snatch_flag=1;
answer_flag=0;
}
/**********************回答置数程序***************************************/
void Answer()
{
x=60;
a=10;
b=10;
c=6;
d=0;
snatch_flag=0;
answer_flag=1;
}
/**********************时间加1S程序***************************************/
void Push()
{
uint y;
x++;
y=x;
c=y/10;
d=y%10;
if(x==99)
{
x=0;
}
while(!push_button)
{
DisPlay();
}
}
/**********************时间减1S程序***************************************/
void Reduce()
{
x=x-1;
time(1);
c=x/10;
d=x%10;
if(x==-1)
{
x=99;
}
while(!reduce_button)
{
DisPlay();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if(sw1==0)
    {
    a=1;
    b=11;
    }
    if(sw2==0)
    {
    a=2;
    b=11;
    }
    if(sw3==0)
    {
    a=3;
    b=11;
    }
    if(sw4==0)
    {
    a=4;
    b=11;
    }
    if(sw5==0)
    {
    a=5;
    b=11;
    }
    if(sw6==0)
    {
    a=6;
    b=11;
    }
    if(sw7==0)
    {
    a=7;
    b=11;
    }
    if(sw8==0)
    {
    a=8;
    b=11;
    }
}
/*************************显示器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P2=0xee;
P0=state[a];
time(1);
P2=0xed;
P0=state;
time(1);
P2=0xeb;
P0=state[c];
time(1);
P2=0xe7;
P0=state[d];
time(1);
}

网友A:
哪里看不懂的可以提出来;   看起来像给人下任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看不懂的可以提出来;   看起来像给人下任务一样!

主要是都不太懂,所以想找人帮个大忙,好让答辩能够过了。。。初始化程序里a=10,b=10,c=10,d=10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