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救!4105数码管显示问题

楼主:
显示板是用的是SM4105数码管,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如图所示,下面一行,偶尔最后一位显示9.,请教各位大侠,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最后一位显示问题

最后一位显示问题

网友A(2015-06-04):
仔细查查数码管扫描的循环部分,改变一下com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试试,看看结果,有助于定位问题

网友B:
改变一下com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