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无线模块多机通信单片机程序 上位机+下位机

楼主:
最近在接了一个项目,要求各个设备能够联网(不是互联网)控制。nrf24l01刚好有这个功能。但是之前只做过一对一的通信,还是用例程的那一种。我在想,用两个地址,共用同一个通道应该也可以完成。后来他又要求发过去的数据还要能回传,这下我只好来研究多通道通信了。

多机通信和一对一通信基本上相同,就是要配置其他通道的地址和使能其他通道的有效数据宽度,还有自动应答。

这是接收机的:

void NRF24L01_Init_RX(void)
{
CE=0;
CSN=1;
SCK=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RX_ADDRESS,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1, RX_PLOAD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由于我用的是KeilC51和MDK5共存的,所以注释复制过来之后就成了乱码,在此贴图一张:

NRF24L01_Init_Rx(void)
下面就到了发送机了的配置了:

void NRF24L01_Init_TX(uint8_t *ADDRn)
{
CE=0;
CSN=1;
SCK=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uint8_t*)ADDRn, TX_ADR_WIDT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uint8_t*)ADDRn, RX_ADR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1, RX_PLOAD_WIDTH);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f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同样:

NRF24L01_Init_TX(uint8_t *ADDRn)
发送给其他通道,只要改成其他通道的地址就可以了,不用改通道号,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就是发送函数: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uint8_t Return_Flag=0;
CE=0;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Delayms(2);
Return_Flag = Check_ACK(1);
return Return_Flag;
}

由于我是通过电脑串口控制上位机,发给某一个下位机,然后再发回到我的上位机中,最后回传到电脑,所以没有数据抢答的问题。

最后再说一句,要配置第N个的通道,前N个通道也必须被配置,要不然配置不成功。

最后贴上上位机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nrf24l01.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int32_t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_t unsigned char

uint8_t const RX_ADDRESS[TX_ADR_WIDTH]= {0x01,0x13,0x5C,0x0C,0x03};        //本地地址
uint8_t const RX_ADDRESS1[TX_ADR_WIDTH]={0x02,0x13,0x5C,0x0C,0x03}; //本地地址1

extern uint8_t Rx_Buf[32];
extern uint8_t Tx_Buf[32];

/**********************************RNF24L01状态标志位************************************************/
uint8_t         bdata sta;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管脚与单片机接口定义**************************************/

sbit  MISO =P3^4;
sbit  MOSI =P3^6;
sbit SCK =P3^3;
sbit  CE =P3^2;
sbit CSN =P3^5;
sbit IRQ =P3^7;

/***************************************************************************
函数名称:uchar SPI_RW(uint8_t dat)
函数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函数备注:
***************************************************************************/
uint8_t SPI_RW(uint8_t dat)
{
        uint8_t i;
           for(i=0;i<8;i++)
           {
                MOSI = (dat & 0x80);
                dat = (dat << 1);
                SCK = 1;
                dat |= MISO;
                SCK = 0;
           }
    return(dat);
}

/***************************************************************************
函数名称:uint8_t SPI_Read(uint8_t cmd_reg)
函数功能:NRF24L01的SPI读时序
函数备注:
***************************************************************************/
uint8_t SPI_Read(uint8_t cmd_reg)
{
        uint8_t value;

        CSN = 0;
        SPI_RW(cmd_reg);
        value = SPI_RW(0);
        CSN = 1;

        return(value);
}

/***************************************************************************
函数名称:void SPI_Write_Reg(uint8_t cmd_reg, uint8_t value)
函数功能:写入NRF24L01寄寄存器和从NRF24L01寄存器中读出
函数备注:
***************************************************************************/
void SPI_Write_Reg(uint8_t cmd_reg, uint8_t value)
{
        CSN = 0;
        SPI_RW(cmd_reg);
        SPI_RW(value);
        CSN = 1;
}

/***************************************************************************
函数名称:uint8_t SPI_Read_Buf(uint8_t cmd_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num)
函数功能:从NRF24L01寄存器中读出数据
函数备注: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int8_t: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8_t SPI_Read_Buf(uint8_t cmd_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num)
{
        uint8_t status,i;

        CSN = 0;
        status = SPI_RW(cmd_reg);
        for(i=0;i<num;i++)   pBuf[i] = SPI_RW(0);
        CSN = 1;

        return(status);
}

/***************************************************************************
函数名称:void SPI_Write_Buf(uint8_t cmd_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num)
函数功能:在NRF24L01寄存器中写入数据
函数备注: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int8_t:写入数据的个数
***************************************************************************/
void SPI_Write_Buf(uint8_t cmd_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num)
{
        uint8_t i;
        CSN = 0;            //SPI使能
        SPI_RW(cmd_reg);
        for(i=0; i<num; i++)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

/***************************************************************************
函数名称: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_buf)
函数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入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函数备注:
***************************************************************************/
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uint8_t* rx_buf)
{
   uint8_t flag;
        CE = 1;                          //很重要!启动接收!
        Delayms(1);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寄存器前面要加是读还是写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如果置1则说明接到数据并且放置在接收缓存器
        {
           CE = 0;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这本来就是指令,不用加,意思说去缓存器里读
                flag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flag;
}

/**************************************************
函数:Check_ACK(bit clear)
描述: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int8_t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清空寄存器,很重要!!!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1);
        else
                return(0x00);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函数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函数备注:
***************************************************************************/
uint8_t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uint8_t Return_Flag=0;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WR_TX_PLOAD本来就是指令  不用加   将数据放入发送缓存器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ms(2);
        Return_Flag = Check_ACK(1);
        return Return_Flag;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Init_TX(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NRF24L01
函数备注:在调用NRF24L01作为发射时,都要先调用该函数对NRF24L01进行初始化
***************************************************************************/
void NRF24L01_Init_TX(uint8_t *ADDRn)
{
        /*待机模式*/
        CE=0;
        CSN=1;
        SCK=0;
        /*装载数据*/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uint8_t*)ADDRn, 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uint8_t*)ADDRn, 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配置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 //使能通道所有的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使能通道所有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设置RF通道为40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1, 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1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ff);//自动重发  4000+86us    重发15次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NRF24L01_Init_RX(void)
函数功能:初始化NRF24L01
函数备注:在调用NRF24L01作为接收时,都要先调用该函数对NRF24L01进行初始化
***************************************************************************/
void NRF24L01_Init_RX(void)
{
        /*待机模式*/
        CE=0;
        CSN=1;
        SCK=0;
        /*装载数据*/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RX_ADDRESS, TX_ADR_WIDTH);//写TX节点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1, RX_ADDRESS1, RX_ADR_WIDTH);  //设置TX节点地址,主要为了使能ACK
        /*配置寄存器*/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AA, 0x3f);//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3f);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CH, 40); //设置RF通道为40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X_PW_P1, RX_PLOAD_WIDTH); //选择通道1的有效数据宽度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2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收发必须一致!
        SPI_Write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网友A(2015-06-04):
谢谢!资料下载,我不知道与别人的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感谢楼主,我最近也在这个无线模块,我的数据刷新有问题,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个数据刷新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C:
很好的东西

网友D(2015-09-06):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E(2015-10-19):
上位机的源码不全啊、

网友F(2016-01-15):
还是不太懂啊,比如一对十,各个接收单元如何知道主机是对它发数据?

网友G(2016-04-06):
如何可以获得黑币呀,新手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如何可以获得黑币呀,新手不懂

谢谢你,太给力了,能先奖励点么,嘿嘿嘿

网友G: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谢谢你,太给力了,能先奖励点么,嘿嘿嘿

别人下载资源,自己可以奖励黑币么?如何设置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别人下载资源,自己可以奖励黑币么?如何设置呢

设置出售附件即可,不过要工程师级别才可以。

网友I(2016-10-19):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J(2017-03-21):
正想研究一下 谢谢!

网友K(2017-04-26):
主要协议得写对,还得稳定,不卡死

网友L:
1-1,1-2都简单,有没有1-3到1-6的我参考一下

网友M(2018-03-08):
还是有用的

网友N: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O(2018-06-05):
谢谢分享!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P(2018-08-15):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学习该项目。

网友P:
谢谢老师分享,我也在做电脑发送地址的方式与多个nrf24l01终端通信,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Q(2019-03-17):
楼主,想知道NRF24L01多对一的的发送,对于接受端是如何判断是由哪个发送端发送的数据,又要如何处理?

网友R(2019-09-07):
我也下载来膜拜一下

网友S:
非常感谢,非常好

网友T(2019-10-09):
请问楼主有一对一的资料,借鉴参考一下吗?最近在学习这个模块

网友U(2021-01-30):
这是一对多吗

网友V:
有没有实测距离啊,这个模块到底能穿多元

网友W(2022-01-20):
也有一个WS2812 时钟程序,60灯驱动. 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X(2023-05-10):
我在想。这个上位机地址要配置,是通过窗口调试工具吗?就是AT+RAX=那个,但是它只能改一个本地地址和发送地址,这设置成有两个本地地址,这怎么操作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