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教程七:创建PCB元件封装

楼主(2015-06-04):
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给大家讲解了如何制作SCH原理图的元件库,这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如何制作protel99se封装,在我们制作好元件好,需要制作对应的封装库,以供PCB设计所用.
第一步:进入protel99se封装制作界面
在PCB设计界面当中,我们可以在导航样的封装选择器中如下图操作,进入protel99se封装制作界面

第二步:选择编辑的单位
可以有英制和公制.也不一定是一定是公制的,因为有很多元件的单位定义都是英制的,如PIN的引脚距离是10mil,也就是2.54CM,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单位制,在操作当中,我们可以用protel99se快捷键"Q"切换

第三步:新建一个元件封装

第四步:元件封装向导
由于我们是制作自己的元件,所以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制作,也不需要向导,在这里,我们选择取消,直接进入编辑器

第五步:确认操作界面中心
确认这一步,是为了使我们制作的元件封装,在绝对中心,那么,我们在以后调用元件封装的时候,就可以在元件的中心中拖动了

第六步:更改元件的名字
修改元件的封装名,以后我们在原理图中,编辑元件,填入封装名的时候,就是填入这个名字了

第七步:编辑介面的一些定义

第八步:元件的编辑及管脚的命名
在我们放入的元件焊接脚,在这里,我们需要和元件库中的序号对应,建立起对应的管脚对应关系

第八步,测量各元件的距离
我们画完后,就测量一下各管脚的单位,检查一下和实际元件是否合适

网友A(2015-09-15):
看不懂 新手

网友B(2020-10-10):
这里的封装在设计过程中,如何把不规则元器件的几何中心布置在绝对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