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1'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求助一个编译错误

楼主:
在做一个画蛋机,在这个程序编译上出了问题,程序是从老外的网站上下载下来的,我把整个文件传上来,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A(2015-06-04):
还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B:
回帖奖励 +15

'timer1'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很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的头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imer1' was not declared in this scope 很可能是因为缺少相关的头文件

我已经找到了一个timerone.h的文件,加进去以后还是这样,还是我添加的方式不对吗?,

网友A:
问题以解决,找了个大二的学长,被他分分中解决了,第一是要换新版本的aruino编译器。然后根据新版编译器的要求改了一下头文件,就成功编译了

网友C(2019-10-30):
引用 网友A:
问题以解决,找了个大二的学长,被他分分中解决了,第一是要换新版本的aruino编译器。然后根据新版编译器的 ...

您好  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D(2021-05-06):
没初始化吧,试试赋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