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教程五:protel99se的自动布线

楼主(2015-06-04):
在上一节课的protel99se教程中,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如何快速的将SCH原理PCB,也就是将元件转到PCB中,在这一节课,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的是何在protel99se快速布线,我们在这节课当中,主要使用的是自动布线功能,在实际的PCB布线工作当中,我们多数情况,还是使用手工布线的,这些内容,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第一步:测量PCB板外形大小
在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解了如何画了一个PCB的外形,这节课,我们首先测量一下PCB外形大小,看是否合适.
首先,我们将系统单位转为公制,如下图可以在菜单中转换,也可以使用protel99se快捷键"Q"切换
使用测试工具,在protel99se中的Reports-Measure Distance这一项,可以测试两点中的距离,我们也可以使用prote99se快捷键"CTRL+M",快速测试两点的距离.
在protel99se的测量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测量哪个层中两点的距离,我们需要将测量的层置为当前工作层,这样在测量的过程当中,就可以捕捉端点了.

第二步:在protel99se中调整元件位置

在protel99se中,拖动元件,就可以移动元件了,需要旋转元件,我们则需要对准元件用MOUSE按中,然后按空格键,我们上PCB图中的所有元件,调整到上图位置.
第三步:检查PCB文件及连接

我们将电路图放大,将会看到在各个焊盘上,都有标示出元件的网络结点号.这使我们可以知道实际的连接是否正确.
第四步:使用protel99se的自动布线功能
在protel99se当中,我们使用菜单Auto Route --ALL,这将会进入自动布线工作界面

第五步:自动布线选项

第六步:protel99se自动布线完成

到这里,使用protel99se自动布线已经完成,在一下课,我们将给大家讲解,如何在protel99se当中创建自己的元件库

网友A(2020-10-10):
在PCB中怎么精确布置元器件在指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