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教程四:将SCH转为PCB文件

楼主(2015-06-04):
本节课,我们介绍,如何快速的将绘制好的SCH文件转为PCB文件,首先,我们打开刚开始时我们绘制的SCH原理图,我们可以用使用protel99se菜单栏的view-Fit All Objects命令,以查看所有的元件,也可以使用protel99se快捷键,V-F ,快速实现这功能

第一步:将SCH转为PCB图型

如上图所示,protel99se开始,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命令,就是Update PCB,就直直接将SCH直接转为PCB文件,而不用生成网络表再导入
第二步:对SCH转换为PCB的一些选项

第三步:确认转换SCH到PCB

第四步:SCH中的元件以及连线,已经转化为PCB文件了,大家如图所示

第五步:在Protel99se中,如果需要对一个元件进行旋转,我们可以用mouse按住元件后,按空格键进行旋转

第六步:绘制PCB图的外形

绘制PCB的外形图,我们需要在PCB的外形层Keep-Out Layer中画线,画出的紫色线,则是PCB的外形了
第七步:将元件放进PCB中

网友A(2019-03-21):
楼主介绍的方法我用了十几年了,非常喜欢这种左右开弓的画图方式,经常根据PCB的布线情况又去改原理图,然后更新PCB,有一点楼主说的有点欠缺,应该是先定义相对坐标,板不大的话定义在5000,5000mil处,然后画禁止布线层确定电路板尺寸,然后再把原理图的元件更新到PCB,这些元件封装就出现在禁止布线层确定电路板尺寸的旁边,不定义电路板尺寸,更新的元件跑的太远,不好移动,电路板尺寸可以根据布局布线的情况随时更改大小。

网友B(2020-02-26):
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C(2020-10-10):
不是先定义PCB的大小尺寸然后LAYOUT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