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弄了DHT11,做好了,分享下

楼主(2015-06-04):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DataPort= P2^0 ;
U8    U8FLAG;
U8    U8temp;
U16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16   U8comdata;
U8  count;

void Delay(int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void  Delay_10us(void)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ht11_init(void)
{
        U8 i;
        for(i=0;i<8;i++)
        {
                U8FLAG=2;
          while((!DataPort)&&U8FLAG++);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U8temp=0;
          if(DataPort)
                U8temp=1;
                U8FLAG=2;
                while((DataPort)&&U8FLAG++);
          if(U8FLAG==1)break;
           U8comdata<<=1;
          U8comdata|=U8temp;
         }

        }

        void RH(void)
        {
          //Ö÷»úà-μí18ms
       DataPort=0;
           Delay(180);
           DataPort=1;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DataPort=1;
           if(!DataPort)                 //T !
           {
           U8FLAG=2;
           while((!DataPort)&&U8FLAG++);
           U8FLAG=2;

           while((DataPort)&&U8FLAG++);
           dht11_init();
           U8RH_data_H=U8comdata;
           dht11_init();
           U8RH_data_L=U8comdata;
           dht11_init();
           U8T_data_H=U8comdata;
           dht11_init();
           U8T_data_L=U8comdata;
           dht11_init();
           U8checkdata=U8comdata;
           DataPort=1;
           }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SCON = 0x50;
        ES = 1;
        EA = 1;
        TI = 0;
        RI = 0;
}

void main()
{
        uart_init();
        Delay(1);
        while(1)
        {
          RH();
                U8RH_data_L=U8RH_data_L>>8;
                TI=1;
                ES=0;
                printf("目前温度是:");
                printf("%d",U8T_data_H);
                printf("摄氏度");
                printf(" \r\n");
                printf(“目前的湿度是");
                printf("%d",U8RH_data_L);
                printf("%%");
                printf("\r\n");
          Delay(20000);
        }

}

好东西就要分享

网友A:
分享万岁,这个应该是串口显示的吧!!

网友B(2016-04-16):
看了,不错,真好

网友C(2017-04-12):
谢谢分享,串口输出一切正常

网友D:
这个怎么和别的不一样啊?这里边U8、U6的是什么啊

网友E(2017-08-24):
没有显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和别的不一样啊?这里边U8、U6的是什么啊

是位数长度

网友F:
串口显示

网友G(2018-12-04):
刚好需要,感谢感谢

网友H:
E4 1B D0 2E DE AE E3 98 CB 99 BA EA 66 23 90 A3 A8 E0 1B D0 99 65 23 E2 6C EB 9C A3 2A 8D E1 这个是在hex模式下显示的。??蕻銟訍宏f#悾ㄠ袡e#鈒霚R*嶀??蕻鐪藱宏f#悾ㄠ袡e#阬霕V6咇??蕻銟脨衡n#悾犱袡e#鈒霚R:嶑这个是在文本模式下显示的。在串口助手上面调试结果是这样子的。求帮助

网友I:
void Delay(int j)
{
        U8 i;
        for(;j>0;j--)
        {
                for(i=0;i<27;i++);
        }
}
这个延时是多少呢?

网友I:
查看了一下,应该是100us.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