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之间主从通讯程序 485总线

楼主:
单片机之间主从通讯实例

网友A(2015-06-05):
485主机通讯:
/*********************主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0 = P0^0;//发送、接收使能
sbit key = P0^1; //控制开关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10;i++);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
{
        SCON = 0xd0; //工作方式3 允许串口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PCON = 0x00; //波特率倍频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ADDR=0x01,num=0,tmp;//ADDR地址码,num地址个数
        init_UART();//串口初始
        while(1)
            {
            if(key==0)//判断开关是否被按下
            {
                             delay(50);
                 while(key==0);
                /*********发送从机地址**********/
                                  TI=0;
                                  TB8=1;//发送地址信号
                                      t0=1;        //发送使能
                                      delay(20);
                                       SBUF=ADDR;//发送地址信号
                                      while(!TI);//等待发送
                                      TI=0;//发送成功
                                      ADDR++;
                                      if(ADDR==6) ADDR=1;

                        /*********接受从机地址**********/
                                t0=0;        //接受使能
                                delay(20);
                                while(!RI);//等待接收从机发回的握手信号
                                P1=SBUF;         //接收回来的值赋值给显示变量
                                RI=0;        //接收成功
                                delay(1000);

             }
                 }
}
/*
主机:STC12C5A60S2    从机:STC12C4052AD
MAX485通讯
波特率为9600
晶振为110592MHZ
接通第一次按键主机发送01给从机 从机收到后加1返回给主机 发送值最大为5
圆满成功  2014.9.4 23:41
*/

网友A:
从机程序:
/*********************主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t0 = P3^7;//发送、接收使能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0;i<110;i++);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UART()
{
        SCON = 0xd0; //工作方式3 允许串口接收
        TMOD = 0x20; //定时器T/C1工作方式2
        PCON = 0x00; //波特率倍频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ADDR=0x01,num=0,tmp;//ADDR地址码,num地址个数
        init_UART();//串口初始
//        P1=0xc0;//初始时显示0
        while(1)
            {

                        /*********接受从机地址**********/
                                t0=0;        //接受使能
                                delay(20);
                                while(!RI);//等待接收从机发回的握手信号
                                tmp=SBUF;         //接收回来的值赋值给显示变量
                                RI=0;        //接收成功
                                delay(20);
                                tmp++;

                /*********发送从机地址**********/
                                  TI=0;
                                  TB8=1;//发送地址信号
                                      t0=1;        //发送使能
                                      delay(20);
                                       SBUF=tmp;//发送地址信号加1
                                      while(!TI);//等待发送
                                      TI=0;//发送成功
                                      delay(1000);
                         }
}
/*
本程序为从机程序
11.0592M晶振 波特率9600
从机:STC12C4052AD  主机:STC12C5A60S2
从机数据接加1后发送回主机
2014年9月4日 23时50分
实验成功
*/

网友B(2016-02-27):
请教楼主

TB8是多机通讯位 这个位只开业0/1还是0~255都可以 从机地址是怎么确定的 一直没有看到比较好的教程

网友C(2017-04-24):
谢谢楼主,下来学习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