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程序代码 按P3.2口的按键可以接受U4的数据信息,不按不接收。

楼主:
要求:按P3.2口的按键可以接受U4的数据信息,不按不接收。

网友A(2015-06-06):
这种电路设计是不合理的,如果U4 U7同时传数据给U1 就会出现数据混乱;使用485多机通讯,A与A,B与B直接相连接,不用分开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设计是不合理的,如果U4 U7同时传数据给U1 就会出现数据混乱;使用485多机通讯,A与A,B与B直接相 ...

不可以按P1.0口的按键接收U4的,按P1.1口的按键接U7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按P1.0口的按键接收U4的,按P1.1口的按键接U7的吗

不可以的     如果U4 U7 各有个按键 倒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