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单片机光电传感器测转速

楼主(2015-06-05):
我做的是光电传感器测转速,但是我的槽型对射式光电传感器指示灯一直是亮的,不管有没有遮挡物。但如果光电传感器接触不良的话 数码管能显示数据。也就是说只要光电传感器输出脉冲就能测的,但是我的传感器一直输出一个电平,传感器本身没问题,换了3个都这样。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考虑是不是电源有问题?还有你的电路图发上来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B(2015-07-25):
最好看看电路。发射管的限流电阻加大试试。

网友C:
和操作按键一样,需要延时来判断

网友D:
/* After is STC additional SFR or change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和操作按键一样,需要延时来判断

测电机反应那么快还能延时?

网友F(2017-06-29):
你用的是汇编还是C编程啊

网友G(2018-08-07):
能看看源码学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