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IY红外解码波形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5-06-06):
程序与原理图如下:
/*******************************************************************************************************************************

                                                             长沙太阳人”杯红外波形显示单片机设计大赛
                                ***
                               *****      作品:  红外波形显示
                                ***
                ****                      功能描述:  检测 显示32位红外遥控编码
              ********     ******
           *****    *****  ******                     显示32位遥控编码波形
        *****          **********
     *****                *******                     显示16位系统及系统反码波形
  *****                     *****
*****                          *****                  显示16位用户及用户反码波形
      **********    **********
      **********    **********
      ***           ***
      ***           ***
      **********    **********
      **********    **********                  制作人:小杨(杨再兴)
      ***           ***
      ***           ***                               <2016.7.5>
      **********    **********
      **********    **********

*******************************************************************************************************************************/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1
sbit LCD_RS=P3^4;
sbit LCD_RW=P3^1;
sbit LCD_EN =P3^0;
sbit LCD_PSB=P3^6;

sbit IRDATA=P3^2;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sbit key3=P2^2;
sbit key4=P2^3;
sbit key5=P2^4;

uchar b=35;      //波形的初始位置垂直坐标 初值35
uchar w=4;       //波形脉宽位位4(个像素点)
uchar amp=15;   //波形幅值初值为15(个点)

uchar stat=1; //根据按键画波形的状态标志
uchar   boma[8]; //存放波形码
uchar   xitongma[4],yonghuma[4]; //存放波形码
unsigned long recode;   //接收码
uint recodehigh,recodelow; //接收码的高低16位
uchar code zifu1[]={"  红外波形显示"};
uchar code zifu2[]={"遥控码为:"};
uchar code zifu3[]={"  系统及系统反码"};
uchar code zifu4[]={"码值为:0X "};
uchar code zifu5[]={"  操作及操作反码"};
uchar code zifu6[]={"码值为:0X "};

uchar Y_Coord,X_Byte,X_Bit; //定义 Y坐标 X字节坐标 X位坐标
uchar High_8bit=0,Low_8bit=0; //读出 2个字节的 高8位 和 低8位 先高8位 后低8位
uchar  data  hongwaicode[4];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码
u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uchar     i,j,k;    //延时用的循环变量
bit biaozhi=0;

void key(void);
void boxing(unsigned long temp);
void LCD12864_DisplayCLR();//清屏
void LCD12864_IfBusy(void);//判断液晶是否忙
void LCD_writedcmd(uchar Rom);//写指令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写数据
void LCD12864_DisplayChinese(uchar Addr,uchar *p);//显示中文或字符串
uchar LCD12864_ReadByte();//读取函数
void LCD_Point(uchar X, uchar Y );//画点
void LCD12864_DrawXline(uchar X0,uchar X1,uchar Y);//画 X轴水平线
void LCD12864_DrawYline(uchar X,uchar Y0,uchar Y1);//画 Y轴水平线
void LCD12864_Init(void);//液晶初始化

unsigned char code         tu1[] =                  // 数据表 图1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延时50us子程序**********************/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20;j>0;j--);
}

/**************************延时0.9ms子程序**********************/
void Delay0_9ms(void)
{uchar j,k;
     for(j=18;j>0;j--)
       for(k=20;k>0;k--) ;
}
/***************************延时1ms子程序**********************/
void Delay1ms(void)
{uchar i,j;
   for(i=2;i>0;i--)
      for(j=240;j>0;j--) ;
}
/***************************延时4.5ms子程序**********************/
void Delay4_5ms(void)
{uchar i,j;
     for(i=10;i>0;i--)
      for(j=230;j>0;j--) ;
}

/************************中断0解码服务子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A=0;
for(k=0;k<10;k++)
   {Delay0_9ms();
    if (IRDATA==1)         //如果0.9ms后IRDATA=1,说明不是引导码
   {k=10;break;}
    else if(k==9)           //如果持续了10×0.9ms=9ms的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while(IRDATA==0);
         Delay4_5ms();        //跳过持续4.5ms的高电平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IRDATA==0);       //等待上升沿
                  Delay0_9ms();      //从上升沿那一时刻开始延时0.9ms,再判断IRDATA
                  if(IRDATA==1)     //如果IRDATA是"1",则向右移入一位"1"
                    {Delay1ms();
                   CodeTemp=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CodeTemp=CodeTemp>>1;//如果IRDATA是"0",则向右移一位,自动补"0"
                 }
              hongwaicode[i]=CodeTemp;
              CodeTemp=0;
         }

       }
   }

recodehigh=hongwaicode[0]<<8|hongwaicode[1];
recodelow=hongwaicode[2]<<8|hongwaicode[3];
recode=recodehigh;
recode=recode<<16;
recode=recode|recodelow;
biaozhi=1;
EA=1;

}

void LCD12864_IfBusy(void)//判断液晶是否忙
{
LCD_RS=0;
LCD_RW=1;
LCD_EN =1;
LCD_DATA=0xff;
while((LCD_DATA&0x80)==0x80);
LCD_EN =0;
}

void LCD_writedcmd(uchar Rom)//写指令
{
LCD12864_IfBusy();
LCD_RS=0;
LCD_RW=0;
LCD_EN =1;
LCD_DATA=Rom;
LCD_EN =0;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a)//写数据
{
LCD12864_IfBusy();
LCD_RS=1;
LCD_RW=0;
LCD_EN =1;
LCD_DATA=Data;

LCD_EN =0;
}

void LCD12864_DisplayChinese(uchar Addr,uchar *p)//显示中文或字符串
{
LCD12864_IfBusy();
LCD_writedcmd(Addr);
LCD12864_IfBusy();

while(*p !='')
{
   LCD_writedata(*p);
   p++;
   LCD12864_IfBusy();
}
}

uchar LCD12864_ReadByte()//读取函数
{
uchar ReadByte;
LCD12864_IfBusy();
LCD_DATA=0xff;//读操作之前 先拉高IO口
LCD_RS=1;
LCD_RW=1;
LCD_EN =0;
Delay1ms();
LCD_EN =1;
ReadByte=LCD_DATA;
LCD_EN =0;
return (ReadByte);
}

void LCD_Point(uchar X, uchar Y)//画点
{
    LCD12864_IfBusy();
    LCD_writedcmd(0x34);//开启 扩充功能
    LCD_writedcmd(0x36);//开启 绘图功能
    X_Byte = X>>4; //取坐标的 字节坐标
    X_Bit = X&0x0f;//取坐标的 位坐标

    if( Y < 32 )           //上屏
    {
        Y_Coord = Y ;
    }
    else                  //下屏
    {
        Y_Coord = Y - 32 ;
        X_Byte += 8 ;
    }

    LCD_writedcmd( 0x80+Y_Coord ); //确定 操作字节地址
  Delay_50us(1);
    LCD_writedcmd( 0x80+X_Byte );

   LCD12864_ReadByte(); //读操作

  Delay_50us(12);
   High_8bit =LCD12864_ReadByte();
  Low_8bit=LCD12864_ReadByte();

    LCD_writedcmd( 0x80 + Y_Coord );
    LCD_writedcmd( 0x80 + X_Byte );

    if( X_Bit < 8 ) //修改 数据
    {
        High_8bit |= ( 0x01 << ( 7 - X_Bit )) ;
        LCD_writedata( High_8bit) ;
        LCD_writedata( Low_8bit ) ;
    }
    else
    {
        Low_8bit |= ( 0x01 << ( 15 - X_Bit ));
        LCD_writedata( High_8bit ) ;
        LCD_writedata( Low_8bit ) ;
    }

    LCD_writedcmd( 0x30 );
}

void LCD12864_DrawXline(uchar X0,uchar X1,uchar Y)//画 X轴水平线
{
if (X0<x1)

for(;X0<x1;x0++)
{
   LCD_Point(X0,Y);
}

else

for(;X0>X1;X0--)
{
   LCD_Point(X0,Y);
}
}

void LCD12864_DrawYline(uchar X,uchar Y0,uchar Y1)//画 Y轴水平线
{

if (Y0<y1)
for(;Y0<y1;y0++)
{
   LCD_Point(X,Y0);
}

else

for(;Y0>Y1;Y0--)
{
   LCD_Point(X,Y0);
}
}

void LCD12864_DisplayCLR()
{
uchar i, j, k ;
LCD12864_IfBusy();
LCD_writedcmd(0x34);
    LCD_writedcmd(0x36);
    for( i = 0 ; i < 2 ; i++ )//分上下两屏写
    {
        for( j = 0 ; j < 32 ; j++ )
        {
    LCD12864_IfBusy();

            LCD_writedcmd( 0x80 + j ) ;//写Y坐标
    Delay_50us(1);
            if( i == 0 )                    //写X坐标
            {
                LCD_writedcmd( 0x80 ) ;
     Delay_50us(1);
            }
            else
            {
                LCD_writedcmd( 0x88 ) ;
     Delay_50us(1);
            }
            for( k = 0 ; k < 16 ; k++ )      //写一整行数据
            {
     LCD12864_IfBusy();
                LCD_writedata(0x00) ;
     Delay_50us(1);
            }
        }
    }
    LCD_writedcmd( 0x30 ) ;
}

void LCD12864_Init(void)//液晶初始化
{
P0=0x00;

LCD_PSB=1;
LCD_writedcmd(0x30);
Delay_50us(2);
LCD_writedcmd(0x06);
Delay_50us(2);
LCD_writedcmd(0x0c);
Delay_50us(2);
LCD_writedcmd(0x01);
Delay_50us(2);
}

void boxing32(unsigned long temp)
{

  unsigned long bit1,bit0;
  uchar i;

LCD12864_DrawYline(0,0,63);
LCD12864_DrawXline(0,128,b+3);
for(i=1;i<=(128/w);i++)
{
LCD_Point(w*i,b+2 );
if(i==8||i==16||i==24||i==32||i==40||i==48)
LCD12864_DrawYline(w*i,b-1,b+6);
}

      bit1=temp&0x80000000;
      temp<<=1;
      bit0=bit1;
if(bit1!=0)
LCD12864_DrawXline(0,w,b-amp);
else
LCD12864_DrawXline(0,w,b);

for(i=1;i<32;i++)
{
  bit0=bit1;
  bit1=temp&0x80000000;

  if(bit1!=bit0)
          {
           if(bit1<bit0)
                   {
                   LCD12864_DrawYline(i*w,b-amp,b);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
                   }
           else
                   {
                    LCD12864_DrawYline(i*w,b,b-amp);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amp);

                   }
          }
else
        {
                if(bit1!=0)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amp);
                else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

        }
temp<<=1;

}
}

void boxing16(uint temp)
{

  uint bit1,bit0;
  uchar i;

LCD12864_DrawYline(0,0,63);
LCD12864_DrawXline(0,128,b+3);
for(i=1;i<=(128/w);i++)
{
LCD_Point(w*i,b+2 );
if(i==8||i==16||i==24||i==32||i==40||i==48)
LCD12864_DrawYline(w*i,b-1,b+6);
}

      bit1=temp&0x8000;
      temp<<=1;
      bit0=bit1;
if(bit1!=0)
LCD12864_DrawXline(0,w,b-amp);
else
LCD12864_DrawXline(0,w,b);

for(i=1;i<16;i++)
{
  bit0=bit1;
  bit1=temp&0x8000;

  if(bit1!=bit0)
          {
           if(bit1<bit0)
                   {
                   LCD12864_DrawYline(i*w,b-amp,b);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
                   }
           else
                   {
                    LCD12864_DrawYline(i*w,b,b-amp);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amp);

                   }
          }
else
        {
                if(bit1!=0)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amp);
                else
                LCD12864_DrawXline(i*w,(i+1)*w,b);

        }
temp<<=1;

}
}
void huatu(uchar *p)
{

  uchar i,j,k;
LCD_writedcmd(0x36);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writedcmd(0x80+j);
     if(i==0)
         {
        LCD_writedcmd(0x80);
         }
     else
         {
        LCD_writedcmd(0x88);
         }
      for(k=0;k<16;k++)
          {
          LCD_writedata(*p++);
          }
        }
  }
LCD_writedcmd(0x36);
}

void key(void)
{
P2=0xff;
if(!key1)
{
Delay1ms();
if(!key1)
{
while(!key1);
  amp--; amp--;
  if(amp<3)
   amp=20;
  biaozhi=1;
  }
}
if(!key2)
{
Delay1ms();
if(!key2)
{
while(!key2);
b--;b--;
  if(b<30)
  b=42;
  biaozhi=1;
}
}
if(!key3)
{
Delay1ms();
if(!key3)
{
while(!key3);
stat++;

if(stat>3)
stat=1;
switch(stat)
{
case 1: w=4;break;
case 2: w=8;break;
case 3: w=8;break;
default:break;
}
  biaozhi=1;

  }
}
if(!key4)
{
Delay1ms();
if(!key4)
{
while(!key4);
w--;
if(stat==1)
  {
  if(w<2)
  w=4;
  }
else
{
if(w<2)
w=8;
}
biaozhi=1;
}
}
if(!key5)
{
Delay1ms();
if(!key5)
{
while(!key5);
  amp++;  amp++;
  if(amp>20)
  amp=20;
biaozhi=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LCD12864_DisplayCLR();

IT0=1;    //INT0为负边沿触发, (1:负边沿触发,0:低电平触发)
EX0=1;    //外部中断INT0开, (1:开,      0:关    )
EA=1;    //开所有中断
CodeTemp=0;    //初始化红外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for(i=10;i>0;i--)
huatu(tu1);

while(1)
{

  while(!biaozhi)
  key();
if(biaozhi)
{

                LCD12864_Init();
                LCD12864_DisplayCLR();
                LCD_writedcmd(0x01);

                if(stat==1)
                {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80,zifu1);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98,zifu2);
                        boxing32(recode);
                        sprintf(boma,"%04X",recodehigh);
                        sprintf(&boma[4],"%04X",recodelow);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9c,boma);
                }

                else if(stat==2)
                   {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80,zifu3);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98,zifu4);
                        boxing16(recodehigh);
                        sprintf(xitongma,"%04X",recodehigh);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9d,xitongma);

                   }

                else if(stat==3)
                    {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80,zifu5);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98,zifu6);
                        boxing16(recodelow);
                        sprintf(yonghuma,"%04X",recodelow);
                        LCD12864_DisplayChinese(0x9d,yonghuma);
                  }
                biaozhi=0;
   }
  }
}

网友A:
厉害,,红外和315  433的单片机解码都看过一眼,还没搞清怎么个原理,若想把接受的数据在发出去是发源码还是发送反码

网友B(2015-10-06):
楼主用的多大晶振,我下进去怎么是乱码?红外接收不了?

网友C:
强得很,值得学习

网友D:
不错,我还没搞过红外,好想试试。。

网友E:
我正在学习红外遥控原理,改天做个看看,谢谢

网友F(2015-11-07):
我正在学习红外遥控原理,谢谢分享!

网友G:
好像蛮不错的样子哦。。

网友H(2016-03-01):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网友I:
很不错的程序!学习学习!

网友J(2016-04-07):
我踩
我再踩!
我用力踩!
我很用力踩!
我非常用力踩!
我用尽全力去踩!
就算鞋子烂也要踩!
就算51倒闭也要踩!
就算天塌下来我都要踩!
要是天真塌下来了继续踩!
要是地面凹了我不管继续踩!
要是踩到我脚骨折我也继续踩!
要是别人见了骂我傻我还是要踩!
要是**敢过来阻止我就更加要踩!
要是你看我不爽我没办法还要继续踩!
要是你觉得敢兴趣你也可以过来一起踩!
踩到地下水喷发造成洪灾损失惨重我也踩!
踩到南昌地震山崩地裂地下水泛滥我还要踩!
踩到火山喷发太平洋海啸我还要继续往死里踩!
踩到阎罗王说我制造噪音我刁根烟看看他继续踩!

踩到天昏地暗惊天地泣鬼神我不管我还是要继续踩!

网友K:
很好的程序

网友L:
这个想法不错,12864显示波形图

网友M(2016-05-30):
非常棒的帖子,上周根据楼主的资料自己也搞了一个,发现楼上网友一样的问题。LCD12864显示乱码。
于是根据12864LCD sample程序进行了修改,并在按键子程序增加按键初始置1设置后,ok。非常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方便了广大C51爱好者学习研究。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非常棒的帖子,上周根据楼主的资料自己也搞了一个,发现楼上网友一样的问题。LCD12864显示乱码。
于是根据 ...

你好,能分享下改过的程序吗?

网友O(2019-03-15):
现在51这种精品程序很少了。

网友P(2020-03-24):
15年的帖子,可程序的日期写着16年

网友Q(2023-03-02):
晶振11.0592,下载了,按遥控也反应了,只是一直是8个0,波形也是平平的

网友R(2024-05-07):
引用 网友M:
非常棒的帖子,上周根据楼主的资料自己也搞了一个,发现楼上网友一样的问题。LCD12864显示乱码。
于是根据 ...

能分享一下改好的源程序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