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红外解码波形显示程序 diy制作

楼主(2015-06-06):
程序代码:

/*******************************************************
       "长沙太阳人"杯红外波形显示单片机设计大赛

    程序名称:红外波形显示         程序设计人:汪建

    硬件设计人:沈强               视频图片记录人:滕建

    设计日期:2015.6.3              版本:V1.0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Beep.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MacroAndConst.h"
#include"InfraredRemoteControl.h"

unsigned char ir_code[4];       /*遥控接收数据*/
unsigned char ir_code_B_1[8];   //红外解码二进制形式(数据码)
unsigned char ir_code_B_0[8];   //红外解码二进制形式(数据反码)

//独立按键定义
sbit Key_In     = P1^0;         //进入系统
sbit Key_Out    = P1^1;         //退出系统
sbit Key_Adjust = P1^2;         //调整界面
sbit Key_Switch = P1^3;         //调整切换键
sbit Key_Up     = P1^4;         //幅度、脉宽(增大)移动(上或右)
sbit Key_Down   = P1^5;         //幅度、脉宽(减小)移动(下或左)

unsigned char code num_to_char[]={"0123456789ABCDEF"}; /*数字转换为ASCII字符码*/

bit System_in_flag,System_Adjust_flag; //进入系统、退出系统标志位
unsigned char Switch_Num;  //转换按键次数
unsigned char X0_Value=5;  //x坐标的初始化
unsigned char X0;          //定义坐标x
unsigned char Y0=58;       //波形下限的所在位置(初始)
unsigned char Y0_0=32;     //波形上限的所在位置(初始)
unsigned char x0_0=2;      //波形的间隔的初始化
unsigned char x0_0_1=5;    //Bit'0'的脉宽初始化
unsigned char x1_1_1=10;   //Bit'1'的脉宽初始化

void Delay_M(unsigned int a)                        //主函数延时函数 1MS/次
{
        uchar i;
        while(--a!=0)
        {
           for(i=0;i<125;i++);
        }
}
void Decode_ir_code_1(unsigned char ir_code)    //用户数据码转换为二进制
{
   unsigned char ir_code_D_1;
   ir_code_D_1=ir_code/0x10*16+ir_code%0x10;
   ir_code_B_1[0]=ir_code_D_1%128%64%32%16%8%4%2;
   ir_code_B_1[1]=ir_code_D_1%128%64%32%16%8%4/2;
   ir_code_B_1[2]=ir_code_D_1%128%64%32%16%8/4;
   ir_code_B_1[3]=ir_code_D_1%128%64%32%16/8;
   ir_code_B_1[4]=ir_code_D_1%128%64%32/16;
   ir_code_B_1[5]=ir_code_D_1%128%64/32;
   ir_code_B_1[6]=ir_code_D_1%128/64;
   ir_code_B_1[7]=ir_code_D_1/128;
}
void Decode_ir_code_0(unsigned char ir_code)    //用户数据反码转换为二进制
{
   unsigned char ir_code_D_0;
   ir_code_D_0=ir_code/0x10*16+ir_code%0x10;
   ir_code_B_0[0]=ir_code_D_0%128%64%32%16%8%4%2;
   ir_code_B_0[1]=ir_code_D_0%128%64%32%16%8%4/2;
   ir_code_B_0[2]=ir_code_D_0%128%64%32%16%8/4;
   ir_code_B_0[3]=ir_code_D_0%128%64%32%16/8;
   ir_code_B_0[4]=ir_code_D_0%128%64%32/16;
   ir_code_B_0[5]=ir_code_D_0%128%64/32;
   ir_code_B_0[6]=ir_code_D_0%128/64;
   ir_code_B_0[7]=ir_code_D_0/128;
}
void Draw_Bit_0(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x0_0,unsigned char x0_0_1,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Y0_0)              //比特0显示
{
  Lcd12864DrawLineX_f(X0,X0+x0_0,Y0,1);
  Lcd12864DrawLineY_f(X0+x0_0,Y0_0,Y0-1,1);
  Lcd12864DrawLineX_f(X0+x0_0+1,X0+x0_0_1,Y0_0,1);
  Lcd12864DrawLineY_f(X0+x0_0_1,Y0_0,Y0,1);
}
void Draw_Bit_1(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x0_0,unsigned char x1_1_1,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Y0_0)              //比特1显示
{
  Lcd12864DrawLineX_f(X0,X0+x0_0,Y0,1);
  Lcd12864DrawLineY_f(X0+x0_0,Y0_0,Y0-1,1);
  Lcd12864DrawLineX_f(X0+x0_0+1,X0+x1_1_1,Y0_0,1);
  Lcd12864DrawLineY_f(X0+x1_1_1,Y0_0+1,Y0,1);
}
void Display_Interface_One(void)   //显示界面Ⅰ
{
    LCD12864_COM_Write(0x80);
    LCD12864_WRITE_SWord("■红外波形显示■");
    LCD12864_COM_Write(0x90);
    LCD12864_WRITE_SWord("原码: ");
    LCD12864_COM_Write(0x94);
    LCD12864_WRITE_SWord("反码: ");
    LCD12864_COM_Write(0x88);
    LCD12864_WRITE_SWord("用户识别码: ");
    LCD12864_COM_Write(0x8f);
    LCD12864_WRITE_SWord("■");
    LCD12864_COM_Write(0x98);
    LCD12864_WRITE_SWord("用户按键值: ");
    LCD12864_COM_Write(0x9f);
    LCD12864_WRITE_SWord("■");
}
void InfrareRemote_Display(void)                      //红外接收显示
{
    LCD12864_COM_Write(0x93);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1]/0x10]);//用户数据码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1]%0x10]);
    LCD12864_COM_Write(0x97);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0]/0x10]);//用户数据反码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0]%0x10]);
    LCD12864_COM_Write(0x8e);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2]/0x10]);//用户识别码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2]%0x10]);
    LCD12864_COM_Write(0x9e);                         //用户按键值(十进制形式)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1]/0x10*16+ir_code[1]%0x10)/10]);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1]/0x10*16+ir_code[1]%0x10)%10]);
}
void Draw_Coordinate(void)           //坐标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Y0,X0;
   X0=3,Y0=60;                      //x坐标和y坐标的初始化
   /*波形坐标显示*/
   Lcd12864DrawLineY_f(1,0,63,1);   //第1列
   Lcd12864DrawLineX_f(0,127,62,1); //第62行
   Lcd12864_DrawPoint_f(0,1,1);     //箭头点显示
   Lcd12864_DrawPoint_f(2,1,1);
   Lcd12864_DrawPoint_f(126,61,1);
   Lcd12864_DrawPoint_f(126,63,1);
   for(i=0;i<=28;i++)                 //y坐标标尺
      {
        Lcd12864_DrawPoint_f(2,Y0,1);
        Y0=Y0-2;
      }
   for(i=0;i<=60;i++)                 //x坐标标尺
      {
        Lcd12864_DrawPoint_f(X0,61,1);
        X0=X0+2;
      }
}
void Display_Interface_Two(void)   //显示界面Ⅱ(用户数据码波形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raw_Coordinate();              //坐标显示
   X0=X0_Value;
   for(i=0;i<=7;i++)
      {
        if(ir_code_B_1[i]==1)      //Bit 1
          {
           Draw_Bit_1(X0,x0_0,x1_1_1,Y0,Y0_0);
           X0=X0+x1_1_1;
          }
        if(ir_code_B_1[i]==0)      //Bit 0
          {
           Draw_Bit_0(X0,x0_0,x0_0_1,Y0,Y0_0);
           X0=X0+x0_0_1;
          }
     }
  LCD12864_COM_Write(0x81);        //显示用户数据码(二进制)
  for(i=0;i<=7;i++)
   {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_B_1[i]]);
   }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11]); //'B'
}
void Display_Interface_Three(void) //显示界面Ⅲ(用户数据反码波形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raw_Coordinate();              //坐标显示
   X0=X0_Value;                    //坐标的初始化
   for(i=0;i<=7;i++)
      {
        if(ir_code_B_0[i]==1)      //Bit 1
          {
           Draw_Bit_1(X0,x0_0,x1_1_1,Y0,Y0_0);
           X0=X0+x1_1_1;
          }
        if(ir_code_B_0[i]==0)      //Bit 0
          {
           Draw_Bit_0(X0,x0_0,x0_0_1,Y0,Y0_0);
           X0=X0+x0_0_1;
          }
     }
  LCD12864_COM_Write(0x81);       //显示用户数据反码(二进制)
  for(i=0;i<=7;i++)
   {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ir_code_B_0[i]]);
   }
  LCD12864_Data_Write(num_to_char[11]); //'B'
}
void Screen_Adjust(void)    //画面调整函数(波形的调整)
{
  if(Key_Switch==0)
         {
           Delay_M(5);           //延时消抖
           if(Key_Switch==0)
           while(!Key_Adjust);   //等待按键松开
           Switch_Num++;         //转换按键次数增加
           if(Switch_Num==5)
             Switch_Num=1;
           Beep_key();           //按键音
         }
  switch(Switch_Num)         //调整内容
         {
           case 1:LCD12864_COM_Write(0x86);
                  LCD12864_WRITE_SWord("调幅");break;
           case 2:LCD12864_COM_Write(0x86);
                  LCD12864_WRITE_SWord("调宽");break;
           case 3:LCD12864_COM_Write(0x86);
                  LCD12864_WRITE_SWord("↑↓");break;
           case 4:LCD12864_COM_Write(0x86);
                  LCD12864_WRITE_SWord("→←");break;
        }
  if(Switch_Num==1)               //波形调幅
          {
            if(Key_Up==0)             //加
              {
                Delay_M(5);
                if(Key_Up==0)
                while(!Key_Up);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Y0_0--;
              }
            if(Key_Down==0)            //减
              {
                Delay_M(5);
                if(Key_Down==0)
                while(!Key_Down);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Y0_0++;
              }
          }
   if(Switch_Num==2)              //波形调宽
          {
            if(Key_Up==0)             //宽
              {
                Delay_M(5);
                if(Key_Up==0)
                while(!Key_Up);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x0_0++;
                x0_0_1=x0_0_1+2;
                x1_1_1=x1_1_1+2;
              }
            if(Key_Down==0)           //窄
              {
                Delay_M(5);
                if(Key_Down==0)
                while(!Key_Down);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x0_0--;
                x0_0_1=x0_0_1-2;
                x1_1_1=x1_1_1-2;
              }
          }
   if(Switch_Num==3)              //波形移动(上下)
          {
            if(Key_Up==0)             //上
              {
                Delay_M(5);
                if(Key_Up==0)
                while(!Key_Up);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Y0_0--;
                Y0--;
              }
            if(Key_Down==0)           //下
              {
                Delay_M(5);
                if(Key_Down==0)
                while(!Key_Down);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Y0_0++;
                Y0++;
              }
          }
  if(Switch_Num==4)               //波形移动(左右)
          {
            if(Key_Up==0)             //右
              {
                Delay_M(5);
                if(Key_Up==0)
                while(!Key_Up);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X0_Value=X0_Value+1;
              }
            if(Key_Down==0)           //左
              {
                Delay_M(5);
                if(Key_Down==0)
                while(!Key_Down);
                Beep_key();           //按键音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上次)
                X0_Value=X0_Value-1;
              }
          }
}
void Init_all(void)        //初始化函数
{
   LCD12864_DA_PORT=0xFF;  //释放P0端口
   ir_code[1]=0xFF;        //用户数据码初始化
   ir_code[3]=0xFF;        //用户识别反码初始化
   X0=X0_Value;            //初始坐标的初始化
   open_yaokong();         //开启遥控接收
   LCD12864_Init();        //12864的初始化
   Beep_set();             //进入系统声音
   LCD12864_WRITE_Screen();//显示开始界面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Init_all();             //系统初始化
   Delay_M(2000);          //延时2秒
   LCD12864_Init();        //12864初始化
   Beep_set();             //进入系统确定音
   while(1)
      {
       if(System_in_flag==0&&System_Adjust_flag==0) //系统进入键没有按下
                 {
                    Display_Interface_One();          //红外接收显示界面Ⅰ
            if(ir_code[3]==0x38)              //红外接收成功
                {
                        Beep_key();
                        ir_code[3]=0xFF;              //用户识别反码初始化
                }
           if(ir_code[1]<=0xFE)               //红外接收显示
            {
                InfrareRemote_Display();
                Decode_ir_code_1(ir_code[1]); //用户数据码的转换
                Decode_ir_code_0(ir_code[0]); //用户数据反码的转换
            }
                 }
       if(Key_In==0)                  //进入界面Ⅱ按键
         {
           Delay_M(5);                //延时消抖
           if(Key_In==0)
             {
                System_in_flag=1;     //置位进入系统标志位
                System_Adjust_flag=0; //清零系统调整位
                Switch_Num=0;         //切换界面次数清零
             }
           while(!Key_In);            //等待按键松开
           /*以下2行是画图的初始化*/
           LCD12864_Init();           //12864的初始化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
           Beep_key();                //按键音
         }
       if(Key_Out==0)                 //退出界面Ⅱ、Ⅲ按键
         {
           Delay_M(5);                //延时消抖
           if(Key_Out==0)
             {
                System_in_flag=0;     //进入系统标志位清零
                System_Adjust_flag=0; //系统界面调整标志位清零
                Switch_Num=0;         //切换界面次数清零
             }
           while(!Key_Out);           //等待按键松开
           LCD12864_Init();           //12864的初始化
           Beep_key();                //按键音
         }
       if(Key_Adjust==0)              //进入界面Ⅱ按键
         {
           Delay_M(5);                //延时消抖
           if(Key_Adjust==0)
             {
                System_Adjust_flag=1; //置位系统调整位
                System_in_flag=0;     //清零进入系统标志位
                Switch_Num=0;         //切换界面次数清零
             }
           while(!Key_Adjust);        //等待按键松开
           /*以下2行是画图的初始化*/
           LCD12864_Init();           //12864的初始化
           CLR_GD_RAM();              //清除绘图RAM
           Beep_key();                //按键音
         }
       if(System_in_flag==1)          //系统进入键按下
         {
          Screen_Adjust();            //画面调整
          Display_Interface_Two();    //显示界面Ⅱ
         }
       if(System_Adjust_flag==1)      //系统调整键按下
         {
          Screen_Adjust();            //画面调整
          Display_Interface_Three();  //数据反码波形显示
         }
          }

}

完整源码下载:

网友A(2016-04-06):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B(2016-05-08):
楼主您好,我想更改程序里的引脚定义,改不了,而且下载您源程序12864显示乱码。楼主可以看看下吗
12864蓝屏液晶带字库

网友B:
Build target 'Target 1'assembling STARTUP.A51...A51 MACRO ASSEMBLER V8.02 - SN: K1RMC-KVWRIC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8"C:\Keil\C51\BIN\A51.EX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ongli03\桌面\红外波形显示2010.05.28\STARTUP.A51" SET (SMALL) DEBUG PRINT(.\output\STARTUP.lst) OBJECT(.\output\STARTUP.obj) EPA51 FATAL ERROR -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ongli03\桌面\红外波形显示2010.05.28\STARTUP.A51  ERROR:      FILE DOES NOT EXISTA51 TERMINATED.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C(2020-02-16):
晶振有没有要求?

网友D(2020-05-29):
引用 网友C:
晶振有没有要求?

老哥,你做出来了嘛

网友E(2020-11-02):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用音频软件,加一个红外接收头做一个简单示波器,波形一目了然。

网友F(2023-03-02):
引用 网友E: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用音频软件,加一个红外接收头做一个简单示波器,波形一目了然。

找不到用什么音频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Build target 'Target 1'assembling STARTUP.A51...A51 MACRO ASSEMBLER V8.02 - SN: K1RMC-KVWRICCOPYRIGH ...

重建工程,楼主文件存的不是C盘,编译器报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建工程,楼主文件存的不是C盘,编译器报错

goldwave~~网上有的是,体积也不大。

网友H:
请问楼主能发个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