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简易LCD12864菜单程序(四项 八项)

楼主(2015-06-06):
本程序已通过实际电路测试
四项菜单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 lcd12864 RS端
sbit rw=P1^1;  // lcd12864 RW端
sbit en=P1^2; // lcd12864 EN端
sbit ultra_red=P3^3;  //红外接受端
uchar cc=0;   //指针
uchar dat[4];    //红外线信号数据存放单元:dat[0]存放用户码;dat[1]存放用户反码;dat[2]存放数据码;dat[3]存放数据反码。
bit r;    //指针
uchar code user1[]={"北京城市学院"};
uchar code user2[]={"08级本科"};
uchar code user3[]={"微电子"};
uchar code user4[]={"王云"};
uchar code table1[]={"菜单1 "};
uchar code table2[]={"菜单2 "};
uchar code table3[]={"菜单3 "};
uchar code table4[]={"菜单4 "};
uchar code tt1[]={0x08,0x20,0x08,0x20,0xFF,0xFE,0x08,0x20,0x00,0x10,0x00,0xF8,0x3F,0x00,0x11,0x10,
                   0x08,0x20,0x01,0x00,0x7F,0xFC,0x05,0x40,0x09,0x20,0x31,0x18,0xC1,0x06,0x01,0x00,}; //“菜”
uchar code tt2[]={0x10,0x10,0x08,0x20,0x04,0x4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单”
uchar code tt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7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
                   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7C,0x00,0x00,0x00,0x00,0x00};//“1”
uchar code tt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04,0x00,
                  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42,0x00,0x7E,0x00,0x00,0x00,0x00,0x00};//“2”
uchar code tt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42,0x00,0x42,0x00,0x04,0x00,0x18,0x00,
                   0x04,0x00,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44,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3”
uchar code tt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C,0x00,0x14,0x00,0x24,0x00,0x24,0x00,
                   0x44,0x00,0x44,0x00,0x7E,0x00,0x04,0x00,0x04,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4”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H,uchar L)
{  TH0=H;TL0=L;
   TF0=0;
   while(!TF0);
}

//////////////////////////////////////////////////  lcd12864写指令程序

void w_comd(uchar dat)
{   en=1;rs=0;rw=0;
    P0=dat;
    delay(0xff,0xb8);
    en=0;   // en从1变到0,指令写入
    delay(0xff,0xb8);
}

//////////////////////////////////////  lcd12864写数据程序

void w_data(uchar dat)
{   en=1;rs=1;rw=0;
    P0=dat;
    delay(0xff,0xb8);
    en=0;// en从1变到0,数据写入
    delay(0xff,0xb8);
}

///////////////////////////////////////////////////////// 初始化lcd12864

void set_lcd12864()
{   w_comd(0x01);  //清屏
    delay(0xee,0x08);
    w_comd(0x30);  //设定基本指令
    w_comd(0x0c);
    w_comd(0x06);
    w_comd(0x02);
    delay(0xee,0x08);
}

///////////////////////////////////////////////////// 显示程序段

void view(uchar addr,uchar *i)
{   w_comd(addr);    //写入行列地址
    while(*i!='\0')  // 指针所指内容不为空循环
      {  w_data(*i);
  i++;
      }
}

///////////////////////////////////////////////////////  cgram数据写入程序段

void cgram_data(uchar addr,uchar *i)
{   uchar a;
    w_comd(addr); //地址写入
    for(a=0;a<32;a++) //写入32个8位数据
       w_data(0xff-(*i++)); //为反白输出,所以此处采用0XFF减原有数据,达到翻白效果
}                           //(用程序翻白,只能使一三行,或二四行同时翻白)

///////////////////////////////////////////  显示自定义字符

void cgram_display(uchar addr,uchar z)
{ w_comd(addr);  //写入行列地址
w_data(0x00); //不知道为什么,必需得写,不然就会出错
w_data(z);   //对应编码写入,编码一定要与写入cgram地址一一对应,不然也会出错
}

/////////////////////////////////////////////////////// 写cgram数据程序

void cgram()
{   view(0x83,table1);
    view(0x93,table2);
    view(0x8b,table3);
    view(0x9b,table4);
    w_comd(0x30);
    w_comd(0x02);//允许修改cgram地址
    delay(0xee,0x08);
    switch(cc)
       {   case 0: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83,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84,0x02);
   cgram_data(0x60,tt3);
   cgram_display(0x85,0x04);
   break;
    case 1: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93,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94,0x02);
   cgram_data(0x60,tt4);
   cgram_display(0x95,0x04);
   break;
           case 2: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8b,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8c,0x02);
   cgram_data(0x60,tt5);
   cgram_display(0x8d,0x04);
   break;
           case 3: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9b,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9c,0x02);
   cgram_data(0x60,tt6);
          cgram_display(0x9d,0x0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isplay()
{   cgram();
}

////////////////////////////////////////////////

void main()
{   uchar i;
    TMOD=0x01;  //启用定时器0方式1
    TR0=1;  //启动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set_lcd12864();//初始化LCD12864
    view(0x81,user1);
for(i=10;i>0;i--)
   delay(0x15,0xa0);
    view(0x92,user2);
for(i=10;i>0;i--)
   delay(0x15,0xa0);
view(0x8b,user3);
for(i=10;i>0;i--)
   delay(0x15,0xa0);
view(0x9b,user4);
for(i=50;i>0;i--)
   delay(0x15,0xa0);
w_comd(0x01);
delay(0xee,0x08);
    while(1)
       {
    r=0;
delay(0x3c,0xb0);
    display();
dat[4]=0;
    EX1=1;
    while(!r)  //  等待中断
               delay(0xff,0x9c);
       }
}

////////////////////////////////////////  红外中断程序

void int1()interrupt 2
{   uchar i,j,n=0;
    dat[4]=0;
    EX1=0; //必须将中断关闭,否则将无法准确解读
delay(0xf8,0x30);
if(ultra_red)  //延时2ms后判断是否为高电平,若是,则跳出中断(红外发射端发射信号以9ms高电平开始,接收端接受信号与发射信号相反)
    {  r=1;
       delay(0x15,0xa0);
       return;
    }
while(!ultra_red) delay(0xff,0x9c);//等待9ms低电平
while(ultra_red) delay(0xff,0x9c); //等待4.5ms高电平
for(i=0;i<4;i++)
    for(j=0;j<8;j++)
      {  while(!ultra_red) delay(0xff,0x9c); //等待0.56ms的低电平区
       while(ultra_red)
       {  delay(0xff,0x9c);  //每0.1ms,指针n自加1
       n++;
    }
    dat[i]>>=1;    //最高位写入0
    if(n>6) dat[i]=dat[i]|0x80;  //若n>6,说明高电平持续时间大于0.56ms,则将高位置1
    n=0;  //指针清零
   }
if(dat[2]==~dat[3])   //若数据码与数据反码的非相同,说明解码成功
    {   switch(dat[2])
          {  case 0x01: cc=0;break;//根据自己的红外发射器编码
      case 0x02: cc=1;break;
      case 0x03: cc=2;break;
      case 0x04: cc=3;break;
      default:break;
    }

八项菜单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  // lcd12864 RS端
sbit rw=P1^1;  // lcd12864 RW端
sbit en=P1^2; // lcd12864 EN端
sbit ultra_red=P3^3;  //红外接受端
uchar cc=0;   //指针
uchar dat[4];    //红外线信号数据存放单元:dat[0]存放用户码;dat[1]存放用户反码;dat[2]存放数据码;dat[3]存放数据反码。
bit r;    //指针
uchar code user1[]={"北京城市学院"};
uchar code user2[]={"08级本科"};
uchar code user3[]={"微电子"};
uchar code user4[]={"王云"};
uchar code table1[]={"菜单1 "};
uchar code table2[]={"菜单2 "};
uchar code table3[]={"菜单3 "};
uchar code table4[]={"菜单4 "};
uchar code table5[]={"菜单5 "};
uchar code table6[]={"菜单6 "};
uchar code table7[]={"菜单7 "};
uchar code table8[]={"菜单8 "};
uchar code tt1[]={0x08,0x20,0x08,0x20,0xFF,0xFE,0x08,0x20,0x00,0x10,0x00,0xF8,0x3F,0x00,0x11,0x10,
                   0x08,0x20,0x01,0x00,0x7F,0xFC,0x05,0x40,0x09,0x20,0x31,0x18,0xC1,0x06,0x01,0x00,}; //“菜”
uchar code tt2[]={0x10,0x10,0x08,0x20,0x04,0x4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01,0x00,0x01,0x00,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单”
uchar code tt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7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
                   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7C,0x00,0x00,0x00,0x00,0x00};//“1”
uchar code tt4[]={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04,0x00,
                  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42,0x00,0x7E,0x00,0x00,0x00,0x00,0x00};//“2”
uchar code tt5[]={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42,0x00,0x42,0x00,0x04,0x00,0x18,0x00,
                   0x04,0x00,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44,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3”
uchar code tt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4,0x00,0x0C,0x00,0x14,0x00,0x24,0x00,0x24,0x00,
                   0x44,0x00,0x44,0x00,0x7E,0x00,0x04,0x00,0x04,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4”
uchar code tt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40,0x00,0x40,0x00,0x40,0x00,0x58,0x00,
                   0x64,0x00,0x02,0x00,0x02,0x00,0x42,0x00,0x44,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5"
uchar code tt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C,0x00,0x24,0x00,0x40,0x00,0x40,0x00,0x58,0x00,
                   0x64,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24,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6"
uchar code tt9[]={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E,0x00,0x44,0x00,0x44,0x00,0x08,0x00,0x08,0x00,
                   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00,0x00,0x00,0x00,};//"7"
uchar code tt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24,0x00,
                    0x18,0x00,0x24,0x00,0x42,0x00,0x42,0x00,0x42,0x00,0x3C,0x00,0x00,0x00,0x00,0x00,};//"8"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char H,uchar L)
{  TH0=H;TL0=L;
   TF0=0;
   while(!TF0);
}

//////////////////////////////////////////////////  lcd12864写指令程序

void w_comd(uchar dat)
{   en=1;rs=0;rw=0;
    P0=dat;
    delay(0xff,0xb8);
    en=0;   // en从1变到0,指令写入
    delay(0xff,0xb8);
}

//////////////////////////////////////  lcd12864写数据程序

void w_data(uchar dat)
{   en=1;rs=1;rw=0;
    P0=dat;
    delay(0xff,0xb8);
    en=0;// en从1变到0,数据写入
    delay(0xff,0xb8);
}

///////////////////////////////////////////////////////// 初始化lcd12864

void set_lcd12864()
{   w_comd(0x01);  //清屏
    delay(0xee,0x08);
    w_comd(0x30);  //设定基本指令
    w_comd(0x0c);
    w_comd(0x06);
    w_comd(0x02);
    delay(0xee,0x08);
}

///////////////////////////////////////////////////// 显示程序段

void view(uchar addr,uchar *i)
{   w_comd(addr);    //写入行列地址
    while(*i!='\0')  // 指针所指内容不为空循环
      {  w_data(*i);
  i++;
      }
}

///////////////////////////////////////////////////////  cgram数据写入程序段

void cgram_data(uchar addr,uchar *i)
{   uchar a;
    w_comd(addr); //地址写入
    for(a=0;a<32;a++) //写入32个8位数据
       w_data(0xff-(*i++)); //为反白输出,所以此处采用0XFF减原有数据,达到翻白效果
}                           //(用程序翻白,只能使一三行,或二四行同时翻白)

///////////////////////////////////////////  显示自定义字符

void cgram_display(uchar addr,uchar z)
{ w_comd(addr);  //写入行列地址
w_data(0x00); //不知道为什么,必需得写,不然就会出错
w_data(z);   //对应编码写入,编码一定要与写入cgram地址一一对应,不然也会出错
}

/////////////////////////////////////////////////////// 写cgram数据程序

void cgram()
{   view(0x80,table1);
    view(0x90,table2);
    view(0x88,table3);
    view(0x98,table4);
view(0x84,table5);
view(0x94,table6);
view(0x8c,table7);
view(0x9c,table8);
    w_comd(0x30);
    w_comd(0x02);//允许修改cgram地址
    delay(0xee,0x08);
    switch(cc)
       {   case 0: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80,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81,0x02);
   cgram_data(0x60,tt3);
   cgram_display(0x82,0x04);
   break;
    case 1: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90,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91,0x02);
   cgram_data(0x60,tt4);
   cgram_display(0x92,0x04);
   break;
           case 2: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88,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89,0x02);
   cgram_data(0x60,tt5);
   cgram_display(0x8a,0x04);
   break;
           case 3: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98,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99,0x02);
   cgram_data(0x60,tt6);
          cgram_display(0x9a,0x04);
   break;
          case 4: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84,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85,0x02);
   cgram_data(0x60,tt7);
          cgram_display(0x86,0x04);
   break;
          case 5: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94,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95,0x02);
   cgram_data(0x60,tt8);
          cgram_display(0x96,0x04);
   break;
          case 6: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8c,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8d,0x02);
   cgram_data(0x60,tt9);
          cgram_display(0x8e,0x04);
   break;
          case 7: cgram_data(0x40,tt1);
          cgram_display(0x9c,0x00);
                 cgram_data(0x50,tt2);
          cgram_display(0x9d,0x02);
   cgram_data(0x60,tt10);
          cgram_display(0x9e,0x0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isplay()
{   cgram();
}

////////////////////////////////////////////////

void main()
{   uchar i;
    TMOD=0x01;  //启用定时器0方式1
    TR0=1;  //启动定时器0
    EA=1;   //开总中断
    set_lcd12864();//初始化LCD12864
    view(0x81,user1);
for(i=10;i>0;i--)
   delay(0x15,0xa0);
    view(0x92,user2);
for(i=10;i>0;i--)
   delay(0x15,0xa0);
view(0x8b,user3);
for(i=10;i>0;i--)
   delay(0x15,0xa0);
view(0x9b,user4);
for(i=50;i>0;i--)
   delay(0x15,0xa0);
w_comd(0x01);
delay(0xee,0x08);
    while(1)
       {
    r=0;
delay(0x3c,0xb0);
    display();
dat[4]=0;
    EX1=1;
    while(!r)  //  等待中断
               delay(0xff,0x9c);
       }
}

////////////////////////////////////////  红外中断程序

void int1()interrupt 2
{   uchar i,j,n=0;
    dat[4]=0;
    EX1=0; //必须将中断关闭,否则将无法准确解读
delay(0xf8,0x30);
if(ultra_red)  //延时2ms后判断是否为高电平,若是,则跳出中断(红外发射端发射信号以9ms高电平开始,接收端接受信号与发射信号相反)
    {  r=1;
       delay(0x15,0xa0);
       return;
    }
while(!ultra_red) delay(0xff,0x9c);//等待9ms低电平
while(ultra_red) delay(0xff,0x9c); //等待4.5ms高电平
for(i=0;i<4;i++)
    for(j=0;j<8;j++)
      {  while(!ultra_red) delay(0xff,0x9c); //等待0.56ms的低电平区
       while(ultra_red)
       {  delay(0xff,0x9c);  //每0.1ms,指针n自加1
       n++;
    }
    dat[i]>>=1;    //最高位写入0
    if(n>6) dat[i]=dat[i]|0x80;  //若n>6,说明高电平持续时间大于0.56ms,则将高位置1
    n=0;  //指针清零
   }
if(dat[2]==~dat[3])   //若数据码与数据反码的非相同,说明解码成功
    {   switch(dat[2])
          {  case 0x01: cc=0;break;
      case 0x02: cc=1;break;
      case 0x03: cc=2;break;
      case 0x04: cc=3;break;
   case 0x05: cc=4;break;
   case 0x06: cc=5;break;
   case 0x07: cc=6;break;
   case 0x08: cc=7;break;
   case 0x09: cc=8;break;
      default:break;
    }

网友A(2018-11-08):
楼主可否打包资料上传给我们看看

网友B:
这个程序只是演示作用,楼主并没有预留出功能控制的位置和接口,而且也没有考虑到每一级菜单的长度问题,例如一个菜单是“射频卡管理”这五个字,那么你菜单的位置就放不下啦,同时,多级菜单的思路也没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