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电路对吗?

楼主(2015-06-06):
按键复位电路需要几个电阻?阻值怎样选择?

网友A:
你是51单片机就对的,是PIC单片机就错的。这个是高电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51单片机就对的,是PIC单片机就错的。这个是高电平复位。

那选两个电阻对吗?我看到网上都是一个电阻

网友A:
51的芯片就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的芯片就是对的

那两个电阻的作用分别是什么?阻值是怎么算的?

网友B:
那个220的可以不要

网友C:
R31:R32比值不能小于0.95

网友D:
可以使用。电容可以再小点10K的电阻的话。

网友E:
电路是对的

网友F:
主要看你是什么单片机了
另外说一下22欧电阻的作用是在按下复位按键的时候经电阻卸掉C上面的电荷 不可过大!

网友E:
是普通的复位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选两个电阻对吗?我看到网上都是一个电阻

两个电阻比较好,一个电阻的话,按下复位键的时候,相当于电容短路,这时放电电流很大,容易损坏,所以在按键串联一个电阻减小放电电流,这样比较好,网上的图是省略的。

网友H:
51的就对了哦

网友I:
51里面没问题啊

网友J:
如果是51单片机,R31可以不要,C33可换成22uF的电容

网友K:
51的就对了

网友L:
51的就对

网友M:
51单片机就是对的!

网友N:
和郭天祥老师书上的一样的,就是220的老师用的1000

网友O:
不对的啊

网友P:
这个单片机电路是对的哦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选两个电阻对吗?我看到网上都是一个电阻

对的,网上一个电阻是上电复位电路,这个是按键复位电路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阻的作用分别是什么?阻值是怎么算的?

电阻是分压的作用,R31是1k的电阻

网友R:
51单片机复位电路去掉R31即可,其他都对

网友S:
可以这样

网友T:
   51单片机的话就没对了。

网友U:
应该是对的

网友U:
如果是51就是对的

网友V:
反了吧 c33和R32 首先得弄明白你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

网友W:
51的是对的

网友X:
要看你的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还是低电平复位,如果是高电平复位的话,这个是对的。

网友Y:
对,stc单片机可以不用用内部的

网友Z:
我没接过R31 ,一直能正常使用

网友AA:
感觉没问题

网友AB:
220的电阻去掉可以,电容不会产生放电电流的。

网友AC(2016-03-06):
电容改为电解电容好一点

网友AD:
引用 楼主:
那两个电阻的作用分别是什么?阻值是怎么算的?

它的工作过程就是这样的,你看看图片的波形,看看是否能理解;
接通电源的那一瞬间,电阻上的波形(白色),由于电容需要充电,流过电阻电流大,电阻上有压降是高电平(单片机reset引脚上的电压),很快的由于电容充满了充电电流逐渐变为0,流过电阻的电流也为0,所以电阻上没有了压降,就变为低电平单片机完成复位进入工作状态;上电复位

手动复位,当你按下reset开关瞬间,由于开关的接通,R32与电容引脚并联,R32成为了放电电阻,释放掉电容里的电荷,手松开后,让它重新充电,重复上面叙述的那个过程!!!

如有不对 请大家纠正,不能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