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编写MODBUS协议,程序是根据485通信方式编写的,现硬件为rs232,程序应...

楼主(2015-06-06):
使用单片机编写MODBUS协议,程序是根据485通信方式编写的,现硬件为rs232,请问程序应该做如何修改。

网友A:
把485修改成单片机串口,
你是想做下机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85修改成单片机串口,
你是想做下机通信吗

单片机和电脑上的组态王通信,本来想用usb转232连接的,看到帖子教程里面有一个modbus协议的程序,用的是485的协议,不知道改程序简单些还是改硬件简单,改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485修改成单片机串口,
你是想做下机通信吗

具体怎么修改

网友A:
这个跟是否采用usb转232连接,没有一毛关系,
如果你的上机是电脑,你想用usb转232连接应该可以

网友A:
MODBUS通信有上下机不一样的程序

网友A:
从原来的什么代码来修改,
想用在具体什么地方,
因为你的程序测试是必须通过实际应用来调试的,
所以要有相应的硬件来调试,
应该具体的配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通信有上下机不一样的程序

上位机将组态王设置为modbus模式即可 ,无须程序

网友B:
单片机和电脑上的组态王通信,本来想用usb转232连接的,看到帖子教程里面有一个modbus协议的程序,用的是485的协议,不知道改程序简单些还是改硬件简单,改程序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时序

网友C(2016-03-21):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D(2016-08-06):
我现在想写个程序,使得单片机不停的读温度仪表的温度,采用modbus通讯,应该怎么入手,哪位告诉指点一下

网友E(2017-02-11):
跟软件无关不需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