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AVR studio 能用JTAG下载程序,但是却不能进行硬件仿真

楼主(2015-06-06):
我可以使用AVR studio 的JTAG 下载程序,但是每次用JTAG ICE 进行硬件仿真的时候,总是说不能连接,换其他的COM口也是不行;求大神指点啊!

下载的时候可以正常连接,也可以下载程序:(COM2)

但是选择JTAG ICE 仿真时就不行:

网友A(2015-10-16):
Loaded plugin STK500
gcc plug-in: No AVR Toolchain installation found. The AVR GCC plug-in can still be used if you set up your own build tools.
Error Code: -2147319779:

网友B(2018-08-29):
请问您的gcc plug-in: No AVR Toolchain installation found.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