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时钟系统

楼主(2015-06-06):
    STM32F103有五个时钟源,HSI内部集成的高速RC振荡器;HSE外部的高速晶振;PLLCLK锁相环输入;LSI低速内部晶振,约40KHZ,是一个RC振荡器;LSE接外部低速晶振32768HZ。每个时钟源都可以独立的被关闭以节省能量。    STM32F103支持的最高频率为72MHZ,然而它的内部晶振仅有8MHZ,外部晶振仅支持4--16MHZ输入,锁相环就在这起到倍频的作用,支持2--16倍频。由RCC_CFGR(Clock Configeration register)中的PLLMUL位控制。
    锁相环的输入可以选择HSI/2输入,和HSE,HSE/2输入(RCC_CFGR中PLLXTPRE控制),HSI二分频之后为4MHZ经锁相环之后最高为64MHZ。

    主系统时钟选择之后可以再进行2的零次方至2的十六次方分频。分频之后供各种外设使用,某些外设输入端有自己的分频器可以进行在分频。某些外设是有输入时钟的频率限制的,过高就会产生溢出,造成不可预知的结果,所以在允许主系统时钟输入之前,要配置好相应的寄存器。
   振荡器起振需要一定的时间,用可以查询RCC->CR位来判断是否起振。
   振荡器 的使能  HSION HSEON PLLON LSION  LSEON。
    内部集成的RC振荡器都是不准的,有误差,需要校准。

网友A:
谢谢,对我们新手帮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