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舵机归中问题 舵机转动大约60度后就停了一下 求大神回答

楼主(2015-06-07):
在查阅了有关舵机的一些知识后,自己写了一些代码。本来想控制舵机归中的。可是舵机转动大约60度后就停了一下,然后就像钟表一样,一下一下的转动。一直转到180度。然后再转到约60度的地方。继续像钟表一样的转动。
这是控制代码。帮忙看看哪里有错啊?

#include <reg52.h>
#define 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 =P1^0;  //舵机信号线。
int i=0,b=10;  //定义变量。

void dingshi()   //打开定时器。
{
  TMOD |=0x01;
  TH0=0xff;
  TL0=0xa4;
  EA=1;
  ET0=1;
  TR0=1;
}

void main()
{
  dingshi();
  while(b)
  {
     if (i>=0&&i<=10)  //1毫秒的高电平。
        {
         pwm =1;
        }
         if (i>=11&&i<=200)   //20毫秒的周期。
        {
         pwm=0;
         if(i==200)
         {
           i=0;
           b--;
        }
  }
}
}

void jishiqi()interrupt 1   //定时100微秒
{
  TH0=0xff;
  TL0=0xa4;
  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教程:http://www.51hei.com/mcu/2672.html
舵机程序:http://www.51hei.com/mcu/2056.html

可是我用的是51单片机啊。

网友B(2015-07-25):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的是51单片机啊。

给你个51控制舵机居中,左右转动45度的程序。注意单片机的型号和晶振
/****************************************************
功能:正确的3路舵机控制左,右,归中,程序
        单片机:STC89C52
        晶振:11.0592M
        作者:苏义江
        时间:2014-3-5
        可以通过按键和传感器控制
*****************************************************/
//#include<12c5a.h>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to_pwm  P1_4  //PWM输出脚控制舵机

sbit moto_pwm=P1^0;//PWM输出脚控制舵机
sbit moto_pwm1=P1^1;//PWM输出脚控制舵机
sbit moto_pwm2=P1^2;//PWM输出脚控制舵机

sbit xiaocheting=P1^3;//按键控制
sbit xiaochehouti=P1^4;
sbit xiaocheqianjin=P1^5;

uchar pwm_lefr=0;//定义 定时器自加1变量
uchar pwm_lefr1=0;//定义 定时器自加1变量
uchar pwm_lefr2=0;//定义 定时器自加1变量
uchar duojiguizhong=12;//舵机归中1.5ms
uchar duojiguizhong1=12;//舵机归中1.5ms
uchar duojiguizhong2=12;//舵机归中1.5ms

void pwmmaic()//产生PWM
{
        if(pwm_lefr<=duojiguizhong)

                moto_pwm=1;
                else
                moto_pwm=0;
                if(pwm_lefr>=200)
                pwm_lefr=0;
if(pwm_lefr1<=duojiguizhong1)

                moto_pwm1=1;
                else
                moto_pwm1=0;
                if(pwm_lefr1>=200)
                pwm_lefr1=0;
if(pwm_lefr2<=duojiguizhong2)

                moto_pwm2=1;
                else
                moto_pwm2=0;
                if(pwm_lefr2>=200)
                pwm_lefr2=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        TH1=0XFf;//100us的赋值11.0592M
//        TL1=0XAE;
        TH1=(65536-60)/256;//100us的赋值
        TL1=(65536-60)%256;
        pwm_lefr++;
        pwm_lefr1++;
        pwm_lefr2++;
        pwmmaic();
}
void inttime()
{
//        TMOD=0X10;
        TMOD=0X11;
        TH1=(65536-60)/256;//100us的赋值12M
        TL1=(65536-60)%256;
//        TH1=0XFf;//100us的赋值11.0592M
//        TL1=0XAE;
        ET1=1;
        TR1=1;
        EA=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240;y>0;y--);
}
void main()
{
        duojiguizhong=12;
        duojiguizhong1=12;
        duojiguizhong2=12;
        inttime();
        while(1)
        {
                if(xiaocheting==0)
                {
                        delay(10);
                        if(xiaocheting==0)
                        {
                                duojiguizhong=4;
                                delay(2000);

                                duojiguizhong1=6;
                                delay(1000);

                                duojiguizhong=14;
                                delay(2000);

                                duojiguizhong1=14;
                                delay(2000);

                                while(xiaocheting==0);
                                duojiguizhong=12;//归中
                                delay(2000);
                         }

                }

        }
}

网友C(2017-10-1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3^2;        //定义调速的按键
sbit DC1 = P0^0;                //定义舵机的控制端口
sbit DC2 = P0^1;
sbit DC3 = P0^2;
sbit DC4 = P0^3;
sbit DC5 = P0^4;
sbit DC6 = P0^5;
uchar CYCLE;                  //定义周期
uchar PWM1,PWM2,PWM3,PWM4,PWM5,PWM6;                    //定义低电平时间
/*********************************
函数:Delay_1ms()
参数:t
返回:无
功能: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del。
          使用晶振是11.0592M。                  g
**********************************/
void Delay_1ms(uint t)
{
        uint i,j;
        for(i=0;i<t;i++)
                for(j=0;j<=100;j++);

}
/*********************************
函数:Time0Init()
参数:无
返回:无
功能:设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2定时时长为100微秒,
      并打开中断和启动定时器。
          该例中使用的单片机晶振为11.0592M。
**********************************/
void Time0Init(void)
{
        TMOD = 0x02;        //设定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0模式
        TH0  = 0xA4;    //定时时长为100微秒的初值自动重载
        TL0  = 0xA4;    //定时时长为100微秒的初值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
}
/*********************************
函数:Time0Int()
参数:无
返回:无
说明:定时器0中断函数。用于处理PWM的信号。
**********************************/
void Time0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Count++;
        if(Count >= PWM1)

        {
                DC1= 1;

        } else  DC1 = 0;
        if(Count >= PWM2)
        {
                DC2 = 1;

        }  else  DC2 = 0;
        if(Count >= PWM3)
        {
                DC3 = 1;

        }  else  DC3 = 0;
        if(Count >= PWM4)
        {
                DC4 = 1;

        } else  DC4 = 0;
                if(Count >= PWM5)
        {
                DC5 = 1;

        } else  DC6 = 0;
                        if(Count >= PWM6)
        {
                DC6 = 1;

        } else  DC6 = 0;
        Count++;

        if(Count == CYCLE)
        {

                Count=0;

        }

}

//void PWMInit()
//{
//          PWM1=146;
//        Delay_1ms(5);
//        PWM2=186;
//             Delay_1ms(5);
//        PWM3=189;
//         Delay_1ms(5);
//        PWM4=170;
//         Delay_1ms(5);
//        PWM5=146;
//         Delay_1ms(5);
//        PWM6=148;
//         Delay_1ms(5);
//}

// void PWMna()
// {
//          PWM1=158; Delay_1ms(5);
//         PWM2=158; Delay_1ms(5);
//         PWM3=182; Delay_1ms(5);
//         PWM4=189; Delay_1ms(5);
//         PWM5=174; Delay_1ms(5);
//         PWM6=185; Delay_1ms(5);
// }

//void PWMfang()
//{
//        PWM1=174; Delay_1ms(5);
//        PWM2=174; Delay_1ms(5);
//        PWM3=154; Delay_1ms(5);
//        PWM4=189; Delay_1ms(5);
//        PWM5=146; Delay_1ms(5);
//        PWM6=169; Delay_1ms(5);
//}

void main()
{
        Time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CYCLE = 200;        //定义PWM周期为20毫秒
/*传统舵机 必须连续发信号,,数字舵机去掉while(1)就ok了*/
        while(1)
        {
//                PWMInit();
//                Delay_1ms(1000);
//                PWMna();
//                Delay_1ms(1000);
//                PWMfang();
//                Delay_1ms(1000);
                //Delay_1ms(500);
                PWM1=176; Delay_1ms(250);
  //        PWM2=174; Delay_1ms(500);
            PWM3=176; Delay_1ms(500);
          // PWM4=189; Delay_1ms(50);
  //        PWM5=179; Delay_1ms(50);
          //PWM6=169; Delay_1ms(5)
                        Delay_1ms(1000);
                        PWM1=190; Delay_1ms(250);
                //        PWM2=186; Delay_1ms(500);
                         PWM3=192; Delay_1ms(500);
                        Delay_1ms(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