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这个警告怎么消除?

楼主:
keil 编译的时候出现这个警告***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要怎么消除??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没用过的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1=P3^7;
sbit d2=P3^6;
sbit d3=P3^5;
sbit d4=P3^4;
sbit IN1=P1^0;// 左边电机为10,正转
sbit IN2=P1^1;//  左边电机        位01,反转
sbit IN3=P1^2;// 右边电机为10,正转
sbit IN4=P1^3;//右边电机为01,反转
void xunji(void);
void zuozhuan(void)
{ IN1=1;
  IN2=0;
IN3=0;
IN4=1;        }

void youzhuan(void)
{ IN1=0;//
IN2=1;//右边正转且左边反转
IN3=1;//
IN4=0;        //

}

void qianjin(void)
{ IN1=1;//
IN2=0;//
IN3=1;//左右都为正转
IN4=0;//
}
void stop(void)
{IN1=0;
IN2=0;
IN3=0;           //都为零
IN4=0;
}
void main()
{

while(1)
{ xunji();
}
}
void xunji()
{
if(d1==0&&d2==0&&d3==0&&d4==0)
{
    void qianjin();
          }//前进全亮
   if(d1==0&&d2==0&&d3==0&&d4==1)
   {
     zuozhuan();
   }
   if(d1==1&&d2==0&&d3==0&&d4==0)
   {
      youzhuan();
   }
           if(d1==1&&d2==1&&d3==1&&d4==1)
        {  stop();
        }
}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QIANJIN?DIANJI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0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电机"...
"电机"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2015-06-07):
也没有没有调用没有用的子程序!!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B: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不影响运行啊,只是说你定义的函数没有调用而已

网友B:
if(d1==0&&d2==0&&d3==0&&d4==0)
{
    void qianjin();
          }//前进全亮
   if(d1==0&

这是你的程序 你吧void去掉再试试..

网友A:
恩恩,今天早上刚刚搞定!!

网友C(2017-03-05):
你怎么解决的楼主

网友D(2017-05-17):
引用 网友A:
也没有没有调用没有用的子程序!!这是为什么啊?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 求告知.

网友E:
没有调用到自己前面声明的函数,删掉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楼主你怎么解决的 求告知.

你定义的函数没有使用到,告诉你别浪费单片机的空间,所以只需要把那个函数给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G(2018-07-17):
引用 网友F:
你定义的函数没有使用到,告诉你别浪费单片机的空间,所以只需要把那个函数给屏蔽就可以了

正解,

网友H(2018-12-17):
我也是遇到相同的问题,求解决

网友H: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截图

网友I(2019-08-07):
引用 网友A:
恩恩,今天早上刚刚搞定!!

我同样的为问题,怎么搞定的啊”

网友J(2019-10-06):
引用 网友I:
我同样的为问题,怎么搞定的啊”

兄弟,你可以了吗,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网友K(2019-11-17):
上面说了,把void去掉就对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错误提示

网友L(2020-04-21):
这个不是错误,只是你 定义的东西没有使用而已,提醒你一下,而且warning下面一般都有提示,例如我这个就是函数C:\Users\Administrator.WM-201907091037\Desktop  LCD_SHOWSTR1()没有调用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兄弟,你可以了吗,我也遇到一样问题

你们能不能看下回复?注释掉就行了,反正你也没用

网友N:
文件名要为英文

网友O(2021-06-28):
我用到了子程序,可是还是这样是为什么

网友P(2021-10-28):
在链接器选项卡里添加去除警告就可以消除了。

网友Q(2022-03-06):
引用 网友B: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不影响运行啊,只是说你定义的函数没有调用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