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C5A60S2完成音频采集与输出

楼主(2015-06-07):
.c文件(主程序):
/*-------------------------------------------------------------------*/
//一般说明
//使用的单片机为STC5A60S2,外接晶振32.768M
//采用受用单片机自带的AD,单片机自带的PWM做DA输出使用
//两个按键一个控制录音,一个控制输出,上电默认状态为实时输出
//外接RAM采用62256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D.H>
#include <PWM.H>
//#include <DEAL.H>      //调用数字滤波头文件,里面内容比较杂,调试证明作用不明显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AUXR=0x8E;      //控制定时器0、1工作速度
sfr  BUS_SPEED=0xA1;    //控制外扩RAM速度寄存器
sfr  P1M1=0x91;      //设置I/O口工作状态
sfr  P1M0=0x92;
sbit P15=P1^5;      //P1^5接按键1
sbit P16=P1^6;       //P1^6 接按键2
uchar keycode;    //定义键码变量
uchar xdata C5A60S2_ADC[32768];  //用片外RAM存储采样值
/*-------------------------------------------------------------------*/
void keyscan(void)    //扫描键盘子程序
{
P15=1;
_nop_();
_nop_();
P16=1;
_nop_();
_nop_();
if(P15==0)
{
delay(1);
if(P15==0);
keycode=1;              //按键1控制关输出,开采集
}
if(P16==0)
{
delay(1);
if(P16==0)           //按键2控制开输出,关采集
keycode=2;
}
}
/*-------------------------------------------------------------------*/
void Init_T()
{
//BUS_SPEED=0;  //控制外扩RAM速度读写在1T状态,  注意62256最大承受速度约14M
//PT0=1;     //设置优先级
//PT1=0;
AUXR=0Xc0;   //定时器0、1工作于不分频状态,即速度为常规12倍
P1M1=1;   //使P1.0工作于高阻状态 做AD使用,
P1M0=9;   // PWM强推挽输出电流达到20mA
TMOD=0X11;   //定时器工作在模式1
TR0=1;    //开启定时器0
TL0=0xa0;    //保证采样速度与输出速度一致
TH0=0xf0;
ET1=1;
TR1=1;    //开启定时器0
TL1=0xa0;    //保证采样速度与输出速度一致  采样速度为540个时钟
TH1=0xf0;
}
/*---------------------------------------------------------------- */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0中断用于定时采集音频
{
static uint ram_in=0;       //存入第几个ram单元
ADC_CONTR=0xe8;         //清空转换完成标志位,同时开启下一次转换
C5A60S2_ADC[ram_in++]=ADC_RES;;
if(ram_in==32768) ram_in=0;      //如果存满RAM回到第一位
TL0=0xa0;           // 采样速度为?个时钟
TH0=0xf0;
}
/*-----------------------------------------------------------------*/
time1() interrupt 3  using 3    //定时器0中断用于定时输出音频
{
static uint ram_out=0;      //输出第几个ram单元
PWM(C5A60S2_ADC[ram_out++]);         //输出音频
if(ram_out==32768) ram_out=0;       //如果读完RAM,回到第一位
TL1=0xa0;          //保证采样速度等于输出速度
TH1=0xf0;
}
/*-----------------------------------------------------------------*/
void main()
{
Init_ADC();  //AD初始化
Init_PWM();  //PWM初始化
Init_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scan() ;
   if(keycode==1){ TR0=1;TR1=0;CCAPM0=0;keycode=0;}  //按键1控制开采集、关输出
   if(keycode==2){ TR0=0;TR1=1;CCAPM0=0x42;keycode=0;}   //按键2控制关采集、开输出,
  }
}
.H文件1(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注意AD转换使用的是内部时钟
/*---------------------------------------------------*/
//定义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  //AD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AD输出高八位寄存器
sfr  ADC_LOW2=0xBE; //AD输出最后两位寄存器
sfr  PLASF=0x9D;  //控制P1口中的哪个作为模拟口
sfr  IPH=0XB7;  //中断优先级控制位
sfr  AUXR1=0XA2;  //设置AD转化结果寄存器的存储方式
//定义与AD有关寄存器的控制位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转换完成标志位,必须软件清零
#define ADC_START  0X08 //控制AD开始转换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EADC=IE^5;    //定义单片机内部自带AD中断标志位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
{
while(n--);
}
/*--------------------------------------------------------*/
//初始化与单片机内部自带AD相关的寄存器
void Init_ADC()
{
//IPH=0X20;     //AD中断设置为最高优先级 0x20
//IP=0X20;
      //开启中断总开关及AD中断开关0x20
//EA=1;
//EADC=1;       //开启AD中断开关,AD的开关标志位同89C52的T2标志位
//AUXR1=0;         //AD转化结果寄存器的存储方式8高+2低   这是默认值可以不设置
PLASF=0x01;     //设置P1.0作为模拟口
ADC_RES=0 ;     //清空AD输出高八位寄存器
      //默认的AD输出存储方式为8+2
ADC_CONTR=0xe8; //(ADC_POWER|ADC_SPEEDLL|ADC_START|0x00); //开启AD电源,以90个时钟速度采样,并选择P1.0作为输入口
delay(1000);          //初次打开内部AD模拟电源需要适当延时,使电源稳定。
}
/*--------------------------------------------------------*/
.H文件2(PWM.H):
sfr  CCON=0XD8;   //PCA控制寄存器
sfr  CMOD=0XD9;     //工作模式寄存器
sfr  CL=0XE9  ;     //PCA计数器低8位寄存器
sfr  CH=0XF9 ;     //PCA计数器高8位寄存器
sfr  CCAPM0=0XDA ;   //PCA模块0的比较/捕获寄存器
sfr  CCAP0L=0XEA ;  //PCA模块0低8位捕捉/比较寄存器
sfr  CCAP0H=0XFA ;   //PCA模块0高8位捕捉/比较寄存器
sfr  PCAPWM0=0XF2;   //PCA模块0的PWM寄存器
sbit  CCF0=CCON^0 ;   //PCA模块0中断标志位,必须软件清零
sbit CCF1=CCON^1 ;   //PCA模块1中断标志位,必须软件清零
sbit CR=CCON^6 ;   //PCA计数控制位
sbit CF=CCON^7 ;   //PCA计数器溢出标志位
void Init_PWM()     //初始化PWM相关的寄存器
{
CCON=0;     //PCA控制寄存器清零
CL=0;     //PCA计数器低8位寄存器
CH=0;       //PCA计数器高8位寄存器
CMOD=0X08;    //计数脉冲选择:系统时钟(越高越好),禁止CF位的中断   ??????
CCAPM0=0X42;      //8位PWM,无中断
PCAPWM0=0X00;   //与CCAP0H,CCAP0L组成9位数
CR=1;     //启动PCA计数,必须软件清零
}
void PWM(uchar dutyfactor) //调节占空比子程序
{
CCAP0H=CCAP0L=255-dutyfactor;   //控制占空比
}

网友A:
用单片机自带的AD,简单方便。很好的资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