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舵机先居中,1s后左转。再过1s后右转的代码

楼主(2015-06-07):
求大神写一段用stc89c52单片机控制舵机先居中,1s后左转。再过1s后右转的代码。越简单越好。谢啦。

网友A:
找一下舵机原理,一会就写出来了,不难的

楼主:
看到我的帖子有人回复了。于是激动的打开帖子。发现。。。。。。
大哥,太感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我的帖子有人回复了。于是激动的打开帖子。发现。。。。。。
大哥,太感谢你了。。。。。。

呵呵,没事,我看你的另一个帖子已经有人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舵机原理,一会就写出来了,不难的

请问舵机转到预定位置后一直在抖,并且和他复用的灯一直在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舵机转到预定位置后一直在抖,并且和他复用的灯一直在闪是什么情况啊?

复用什么意思,

楼主:
谢啦,弄懂了。原来是舵机不能接在开发板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舵机转到预定位置后一直在抖,并且和他复用的灯一直在闪是什么情况啊?

供电不足,普通单片机后的任何大功率原件都不可直接驱动,需要三极管推挽放大或专用驱动模块,
但是部分单片机自带推挽输出,比如凌阳,不但推挽输出还有语音控制,,

楼主(2015-08-18):
引用 网友B:
供电不足,普通单片机后的任何大功率原件都不可直接驱动,需要三极管推挽放大或专用驱动模块,
但是部分 ...

我只是把信号线直接接在单片机上啊。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把信号线直接接在单片机上啊。这样也不行吗?

姐信号线是可以的,抖动一般都认为是供电问题,换个大电流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姐信号线是可以的,抖动一般都认为是供电问题,换个大电流的电源试试

我用的是另外一套电源供电。刚开始还好。后来就一直转到最左边。程序和舵机倒是没什么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另外一套电源供电。刚开始还好。后来就一直转到最左边。程序和舵机倒是没什么问题。还有可能是什 ...

这个,,,哈哈,我业余爱好也是半斤八两的水平,并非专业人员,暂时不能回答您的问题,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