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设计一个闹钟,应该怎样写哦,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5-06-07):
用c语言设计一个闹钟,应该怎样写哦,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种设计在51hei里面不计其数。建议楼主用51hei论坛的搜索功能。http://www.51hei.com/bbs/dpj-225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在51hei里面不计其数。建议楼主用51hei论坛的搜索功能。http://www.51hei.com/bbs/dpj-22591-1.htm ...

不用ds1302直接写闹钟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在51hei里面不计其数。建议楼主用51hei论坛的搜索功能。http://www.51hei.com/bbs/dpj-22591-1.htm ...

刚下了 你链接的那个,只有仿真图没得程序的,keil打开是空的

网友B:
这个要用ds12c88相关芯片进行的吧 ,

网友C:
我有写过一个闹钟程序,不用时钟芯片,24小时误差在5秒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有写过一个闹钟程序,不用时钟芯片,24小时误差在5秒以内

能分享下源码和电路吗?

网友D:
你可以尝试把定时闹钟的值存在一个数组里用以比较

网友E: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可以proteus
就是你要仔细看下数据手册
2243889766
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QQ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下源码和电路吗?

过两天的,必然没问题

网友F:
有很多方法,可以用定时器可以用时钟芯片

网友G:
这么笼统,怎么可能来问别人呢,至少你得知道你要用哪些东西吧

网友H:
现在的思路是可以将要设定的时间 与实际的时间进行比较,如果两者相同,则相应的标志位置1 ,
然后通过这个标志位的判断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I:
这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