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瑶瑶棒不会换字,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5-06-07):
我是按照这个图制作的但是用的是STC89C52,源代码这样的可以显示,但我自己换了就乱了!!请问这个用什么取摸软件!!!

网友A(2016-12-31):
用取字模的软件

网友B(2015-06-11):
这个硬件是让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的,你用你的取模软件将你原程序中的那几个字取模出来跟原程序比较一下有什么区别,找找规律。要不你把原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C:
还是得多学练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款取模软件可是很原代码不一样,不能用,显示出来还是很乱,

硬件电路是有区别的,有的是LED的负极接单片机,有的是正机接单片机,如果再坑一点的话,说不定就连排列顺序都不一样,要是有兴趣的话,自己去做一个试试

网友D:
换一款取模软件吧,这款好像设置不了阴码阳码,横向取模和纵向等。
下载地址:http://www.cr173.com/soft/37775.html
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模是有阴码阳码,横向取模和纵向取模的区别,可以多试试

我用的这款取模软件可是很原代码不一样,不能用,显示出来还是很乱,

网友E: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B:
取模是有阴码阳码,横向取模和纵向取模的区别,可以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