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与12864液晶显示

楼主(2015-06-08):
求助:用adc0809采集电位器信号,并在12864液晶屏上显示,但是12864老是出现乱码,我的P0口分时复用,既做了ADC0809的数据口又做了12864液晶屏的数据口,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原理图:

楼主: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0809 XBYTE[0xFBF8]

/*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带字库液晶12864数据口
sbit LCD_RS = P2^3;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7;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6;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PSB=P2^5;          //并口控制
sbit    RES=P2^4;
sbit R=P1^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_nop_();
    _nop_();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result);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_nop_();
    _nop_();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P0=0xFF;
    delay(40);
    PSB=1;             //并口方式。
    delay(1);
    RES=0;
    delay(1);
    RES=1;
    lcd_wcmd(0x30);
    lcd_wcmd(0x30);
    lcd_wcmd(0x08);
    lcd_wcmd(0x10);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lcd_w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lcd_wcmd(0x06);
    delay(100);
        LCD_EN = 0;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lcd_w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main()
{
                uint adc_data;
                int disi,disan,dier,diyi;
        lcd_init();
        while(1)
        {

                uchar i;
                R=0;   //蜂鸣器
                ADC0809=i;
                delay(1000);
                adc_data=ADC0809;

                adc_data=adc_data*19.61;
                disi=adc_data/1000;
                disan=(adc_data%1000)/100;
                dier=(adc_data%1000%100)/10;
                diyi=adc_data%1000%100%1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
                lcd_pos(0,0);
                lcd_wdat(disi+0x30);
                lcd_wdat(disan+0x30);
                lcd_wdat(dier+0x30);
                lcd_wdat(diyi+0x30);

        }
}
求大神指点!谢谢啦~~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P0口分时复用时
还要控制0809和12864片选( C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程序上面的就是,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P0口分时复用时
还要控制0809和12864片选( CS)

您好!12864怎么有CS端啊?

网友C(2016-12-23):
12864本来就有CS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