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不能运行多任务

楼主(2015-06-09):
                        ucos无法运行多个任务的原因,检查原因:
存在5个问题,修改就可以了
(1)主要是在OSStart();前面缺少下列语句,系统老的时钟中断无任务切换功能:
OS_ENTER_CRITICAL();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OS_EXIT_CRITICAL();

由于ST的固件版本一直在更新,所以上面的代码仅作参考,只要明白代码所要表达的意思即可。
在firmware 版本v3.5的函数中实现的代码如下:
void OS_CPU_SysTickInit (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获取系统频率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配置HCLK作为SysTick时钟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if(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OS_TICKS_PER_SEC) -1)) //SysTick配置函数
  { while (1); }
}
(2)printf( )是DOS服务,不可重入,必须改成可重入的函数,如PC_DispStr()函数,或者写为
OS_ENTER_CRITICAL();
printf("this is App_one,prio=10,Delay 6 second and startagain\n\n");
OS_EXIT_CRITICAL();
等就可以了。原来的系统自带的那几个test程序,就都没有使用printf()函数。

这个一定要注意。大部分都是错在这个地方。调用系统函数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所调用的函数的功能和特性。

(3)另外OSTimeDlyHMSM(0,0,0,3000)是不允许的,要写为OSTimeDlyHMSM(0,0,3,0);
否则认为OSTimeDlyHMSM()参数无效而忽略,任务App_one不延时而长期循环,不切换。低级错误,不允许出现!

(4)因为prio=10,20,30,所以OS_CFG.H中要至少定义
#define OS_LOWEST_PRIO 32
否则某些低优先级任务被认为无效,不参与切换。
在os配置中注意设置。

(5)高优先级任务一直占着CPU,低优先级任务得不到执行。每个任务都要释放一下CPU,在任务中加入一个系统延时函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