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JLINK调试下载

楼主(2015-06-09):
JLINK V8 支持 JTAG 和 SWD,同时 STM32 也支持 JTAG 和 SWD 。所以,我们有2种方式可以用来调试,JTAG 调试的时候,占用 IO 线比较多,而 SWD 调试的时候占用的 IO 线很少,只需要两根即可。
在安装了 JLINK V8 的驱动之后,我们接上 JLINK V8,并把 JTAG 口插到 STM32开发板上,USB 线插到 STM32 开发板的 USB 座,打开 Options for Target 选项卡,在 Debug 栏选择仿真工具为Cortex-M3 J-LINK。
?Debug选项卡设置

上图中我们还勾选了 Run to main(),该选项选中后,只要点击仿真就会直接运行到main函数,如果没选择这个选项,则会先执行 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的 Reset_Handler,再跳到 main函数。
然后我们点击 Settings,设置 J-LINK的?一些参数。
?JLINK模式设置

我们使用 J-LINK V8 的 SW 模式调试,因为我们 JTAG 需要占用比 SW 模式多很多的 IO口,所以,建议在调试的时候一定要选择 SW 模式 。MaxClock 可以点击 Auto Clk 来自动设置,我们设置 SWD 的调试速度为10Mhz,这里如果你的 USB 数据线比较差,那么可能会出问题,此时,可以通过降低这里的速率来试试。
?单击 OK ,完成此部分设置,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 Utilities选项卡里面设置下载时的目标编程器:
?FLASH编程器选择

我们选择 J-LINK 来调试 Cortex M3,然后点击 Settings,设置如图所示:
?编程设置

这里要根据不同的 FLASH 的大小,因为我们开发板使用是 STM32F103ZET6,其 FLASH 大小为512KB,所以我们点击 Add,并在 Programming Algorithm 里面选择 512K 型 号的 STM32。然后选中Reset and Run 选项,以实现在编程后自动启动,其他默认设置即可。
在设置完之后,点击 OK,然后再点击 OK,回到 IDE界面,编译一下工程。再点击仿真按钮开始仿真。你也可以通过按 load 按钮,只下载代码,而不进入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