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GPIO常用寄存器描述

楼主(2015-06-09):
?寄存器APB2ENR各位描述

注:在配置 STM32外设的时候,任何时候都要先使能该外设的时钟,APB2ENR 是APB2 总线上的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端口低位设置描述

?端口高位寄存器各位

?端口高位设置描述

?端口输入数据寄存器IDR 各位描述

?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ODR 各位描述

对单一的IO口进行操作,在.h文件中宏定义:
#define LED0 PBout(5) //把PB5定义为LED0
#define LED1 PEout(5) //把PE5定义为LED1
就可以直接对IO口进行操作:
LED0 = 0; LED0 = 1;
LED1 = 0; LED1 = 1;?

网友A(2018-10-23):
STM32L系列的支持GPIO的寄存器操作吗?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操作GPIO寄存器,显示未定义,出错了,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