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MCUISP一键下载

楼主(2015-06-09):
?USB转串口
??????USB转串口,我们选择的是CH340G,稳定性经测试还不错。
图中 Q2 和 Q3的组合构成了一键下载电路,只需要在 mcuisp 软件设置: DTR 的低电平复位,RTS 高电平进BootLoader。就可以一键下载代码了,而不需要手动设置 B0 和 按复位了。其中,RESET 是开发板的复位信号,BOOT0则是启动模式的 B0 信号。USB_232 是一个 MiniUSB 座,提供 CH340G和电脑通信的接口,同时可以给电路板供电,VUSB 就是来自电脑 USB 的电源,USB_232是开发板的主要供电口。?
?USB转串口/串口1选择接口

图中 TXD/RXD 是相对 CH340G 来说的,也就是 USB串口的发送和接收脚。USART1_RX 和 USART1_TX 则是相对于 STM32F103ZET6来说的。这样,通过对接就可以实现 USB 串口 和 STM32F103ZET6 的串口通信了。同时,P6 是 PA9 和PA10的引出口。
?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使用上非常灵活。比如需要到外部 TTL 串口和 STM32通信的时候, 只需要拔了跳线帽,通过杜邦连接外部 TTL 串口,就可以实现和外部设备的通信了;又比如我有个板子需要和电脑通信,但是电脑没有串口,那么你就可以使用开发的 RXD 和 TXD 来连接你的设备,把开发板当成 USB串口用了。
启动模式设置接口?

?BOOT0、BOOT1启动模式表

一键下载电路,通过串口的 DTR 和 RTS信号,来自动配置 BOOT0 和RESET 信号 ,因此不需要用户来手动切换他们的状态,直接串口下载软件自动控制,可以非常方便的下载代码。
?MCUISP界面

打开 MCUISP,点击搜索串口,将自动找到电路板的板载串口,在bps中选择波特率为460800,左下角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TS 高电平进 BootLoader。再加载烧写文件。
?读器件信息

在烧写程序以前,点击读器件信息将出现右边框图的信息,说明电路板串口连接成功。
?编程

点击开始编程,程序开始烧写,烧写成功后会出现右边框图所示的信息,表明程序烧写成功。

网友A(2015-11-01):
能告诉我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吗? 谢谢

网友B(2016-01-04):
引用 网友A:
能告诉我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吗? 谢谢

软件的标题栏上面有网址啊

网友C:
搜索不到串口怎么办?是不是需要串口驱动的程序啊?

网友D(2017-04-02):
学51的时候没有觉得,转这个才知道自己C语言多么的菜

网友E(2017-11-02):
到此一游,留个记号

MCUISP(ISP下载器) V0.993 绿色免费版 下载地址
http://www.downxia.com/downinfo/33043.html

刚刚下载了一个软件测试通过
刚学stm32

网友F(2017-12-14):
刚学习32,正需要这电路

网友G(2018-02-27):
您好,我按照您的原理图设计,现在发现,16脚的电源接5V,BOOT0状态不稳定,接3.3V,BOOT0状态稳定,您能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H(2018-04-10):
无法读取FLASH,提示要注册

网友I(2018-06-25):
麻烦诸位看看,编程时总是这样是什么情况

网友J:
很好的类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