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新建MDK工程

楼主(2015-06-09):
首先,打开MDK(以下将 RVMDK简称为MDK)软件。然后,点击 Project -> NewuVision Project
?

?新建MDK工程

???弹出如图所示界面:
?新建工程文件夹

?新建一个工程文件夹 TEST,然后在工程文件夹 TEST 中新建:USER、SYSTEM、OBJ、HARDWARE文件夹
?新建工程文件夹分类

?打开 USER 文件夹,输入 USER点击保存
保存工程界面?

?弹出选择器件的对话框。在这里我们选择 STMicroelectronics 下面的STM32F103ZET6(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系列芯,选择相应的型号就可以了)
?器件选择界面

点击 OK ,MDK 会弹出一个对话框,问你是否加载启动代码到当前工程下面,这里我们选否
?启动文件加载提示界面

在上面点击了否以后,我们得到如图所示界面:
?工程初步建立

?ST 公司提供了3个启动文件给我们,分别用于不同容量的 STM32芯片,这三个文件是:
?startup_stm32f10x_ld.s
startup_stm32f10x_md.s
startup_stm32f10x_hd.s
其中,ld.s适用小容量产品;md.s 适用于中等容量产品;hd.s 适用于大容量产品;
这里的容量是指 FLASH 的大小。判断方法如下:
小容量: 16KB≤FLASH≤32KB
中容量: 64KB≤FLASH≤128KB
大容量: 256KB≤FLASH≤512KB
STM32F103ZET6,FLASH 容量为512KB,属于大容量产品,所以我们选择:startup_stm32f10x_hd.s 作为我们的启动文件。
这里我们把 startup_stm32f10x_hd.s 拷贝到刚刚新建的 USER 文件夹里面。
?复制启动文件到USER文件夹下

?我们找到 Source Group1双击->设置打开文件类型为 Asm Sourcefile选择startup_stm32f10x_hd.s 点击 Add
?手动加载启动文件

??由于上面我们还没有任何代码在工程里,这里我们把系统代码COPY 过来(sys、delay、usart)。这些代码在任何 STM32F103的芯片上都是通用的,可以用于快速构建自己的工程,后面会有详细介绍。SYSTEM文件夹如图所示 :
?添加系统文件

然后在 Target 目录树上点击 右键 ->Manage Components
?调出ManageComponents

在进入 Manage Components 界面之后,弹出如图所示对话框:
?Components选项卡

在上面对话框的中间栏,点新建(用红圈标出)按钮(也可以通过双击下面的空白处实现 ), 新建 USER 、 SYSTEM 和HARDWARE 三个组。然后点击 Add Files 按钮,把sys.c 、usart.c 、delay.c 加入到 SYSTEM组中 。注意:此时 USER 组下还是没有任何文件的

修改结果?

点击 OK ,退出该界面返回IDE。这时,我们在 Target树下发现多了3个组名,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3个组:USER、SYSTEM、HARDWARE

?新添加组

接着,我们新建一个 USER.c 文件,并保存在 USER 目录下。然后双击 USER 组,会弹出加载文件的对话框,此时我们在USER 目录下选择 USER.c 文件,加入到 USER 组下
?USER.c保存在USER目录下

?在USER组下加入USER.c文件

至此,我们就可以开始编写自己的代码了。我们在 USER.c 文件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如果我们此时编译的话,生成过程文件还是会存放在 USER文件夹下,所以我们先设置输出路径,再编译。点击(Options forTarget按钮),弹出 Options for Target1’对话框,选择 Output选项卡->选中 Create Hex File(用于生成 Hex文件,后面会用到)->点击 Select Folder forObjects->找到 OBJ 文件夹,双击 OBJ 文件夹,点击OK
?设置OUTPUT文件路径

??接着,再设置 Listings 文件路径,打开Listing 选项卡->点击 Select Folder for Listings 找到 OBJ文件夹,双击 OBJ 文件夹,点击 OK
?设置listings文件路径

接着,打开 C/C++选项卡->在Define中输入:STM32F10X_HD。然后在Include Paths 处(2处) ,点击3处的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加入 SYSTEM文件夹下的3个文件夹名字(sys、delay、usart),把这几个路径都加进去(此操作即加入编译器的头文件包含路径,后面会经常用到)
?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在1处,我们需要根据所用 STM32 型号的容量,来输入相关宏定义,对于 STM32F103系列芯片,设置原则如下:
?16KB ≤ FLASH ≤ 32KB  选择:STM32F10X_LD
?64KB ≤ FLASH ≤ 128KB 选择:STM32F10X_MD
256KB ≤ FLASH ≤ 512KB 选择: STM32F10X_HD
?头文件包含路径设置

点击 OK 确认,回到 IDE,此时再点击编译按钮:
?编译后的结果

至此,一个完整的 STM32 开发工程在 MDK 下建立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代码下载和 仿真调试了。

网友A:
应该注明mdk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