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路PWM配置完全函数分析

楼主(2015-06-09):
STM32 4路PWM配置完全函数:STM324路PWM配置完全函数:

void PWM_Configuration(void)//PWM初始化函数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定时器初始化结构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通道输出初始化结构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输出通道的GPIO管脚结构
//(1)TIM3初始化,时间基部分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999;         //周期0~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时钟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0;      //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基本初始化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CC4,ENABLE);   //打开中断,中断需要这行代码
  //(2)TIM3通道初始化 ,CCP部分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ure);                            //默认参数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25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50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通道初始化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75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工作状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设定为输出,需要PWM输出才需要这行代码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900;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高电平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ENABLE);                //使能TIM3,到此在TIM中已配置完成,下面开始配置GPIO

  //(3)PWM输出通道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选择P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寄存器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