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stm32编译错误的解决

楼主(2015-06-09):
编译时遇到以下问题
D:\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49): error: #20: identifier "u16"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50):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cortexm3_macro.h(50): error: #20: identifier "u32"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38): error: #20: identifier "vu32"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39): error: #20: identifier "vu32"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40): error: #20: identifier "vu32"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41): error: #20: identifier "vu32" is undefined
D:\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map.h(42): error: #20: identifier "vu32" is undefined解决方法:添加本项目的lib库函数如下,即可以解决。

****注意:删除本地lib库函数路径,保存后,再一次编译提示同样的错误。

网友A(2019-04-11):
你好,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网友B(2021-03-24):
编译头文件时加入#include “sys.h”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2021-07-31):
引用 网友B:
编译头文件时加入#include “sys.h”问题就解决了

头文件里面有这个为啥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