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之USART【库函数操作】

楼主(2015-06-09):
STM32F407xx内嵌四个通用同步/异步接收器(USART1,USART2,USART3和USART6)和两个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4和UART5)。这6个接口提供异步通信的IrDASIRENDEC支持,多机通信模式,单线半双工通信模式LIN主/从功能。 USART1和USART6接口能够速度高达10.5 Mbit /s的通信其他可用的接口通信高达5.25bit/s。USART1,USART2,USART3和USART6还提供硬件管理的CTS,RTS信号,智能卡的模式(ISO7816兼容)和类似的SPI通信能力。所有接口都可以通过DMA控制器。
        这里只使用了两根线的最简单串口设置。
        硬件环境:STM32F4-Discovery
        软件环境:MDK4.7a
        实现的功能:1、串口初始化,
                             2、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3、中断方式接收数据,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回送。
       使用库函数操作
       首先,配置NVIC使用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设置优先级分组,使用NVIC_Init()对NVIC进行初始化
  • void NVIC_Config()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0x0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0x02;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USART1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ENABLE;
  •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第二步:配置引脚功能,因为我的板子上PA9被用来驱动LED了,所以只能将将串口映射到PB6,PB7。这个设置跟F1系列的有点差别。首先初始化端口时钟,第二配置端口引脚功能,第三不设置功能映射将串口连接到引脚。
  • voidUSART_Gpio_Config(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    //PB6->TX  PB7->Rx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6,GPIO_AF_USART1);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7,GPIO_AF_USART1);
  • }

第三步:配置串口工作方式。步骤也差不多:打开时钟,用Init函数初始化串口,设置串口的接收中断,最后别忘了使能串口。
  • void USART_Config(void)
  • {
  •        USART_Gpio_Config();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1152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USART_Mode_Tx;
  •
  •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    USART_Cmd(USART1,ENABLE);
  •
  • }

第四步:添加串口中断函数,函数名是固定的:voidUSART1_IRQHandler(void)。中断进入时候,先判断接收寄存器是否有数据,有数据时候就接收,然后使用USART_SendData()将数据发回
  • voidUSART1_IRQHandler(void)
  • {
  •    char c;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    {
  •        c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c);
  •    }
  •        //while(1);
  • }

最后就是main了,没啥可说的
  • int main(void)
  • {
  •    NVIC_Config();
  •    USART_Config();
  •    while(1)
  •    {
  •        while(RESET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USART_SendData(USART1,'b');
  •        while(RESET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
  •        USART_SendData(USART1,'a');
  •        delay_ms(10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