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GPIO的端口重映射

楼主(2015-06-09):
STM32上有很多I/O口,也有很多的内置外设,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都是与I/O口共用引出管脚,ST称其为I/O管脚的复用功能,相信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基本上所有单片机都是这么做的。但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很多复用功能的引出脚可以通过重映射,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出脚位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这一功能的直接好处是,PCB电路板的设计人员可以在需要的情况下,不必把某些信号在板上绕一大圈完成联接,方便了PCB的设计同时潜在地减少了信号的交叉干扰。复用功能引出脚的重映射功能所带来的潜在好处是,在你不需要同时使用多个复用功能时,虚拟地增加复用功能的数量。例如,STM32上最多有3个USART接口,当你需要更多UART接口而又不需要同时使用它们时,可以通过这个重映射功能实现更多的UART接口。

总结:

I/O端口的重映射
重映射技术的需求背景
I/O的复用:GPIO和内置外设共用引出管脚
I/O的重映射:复用功能(AFIO)从不同的GPIO管脚引出
方便了PCB的设计,潜在地减少了信号的交叉干扰
分时复用某些外设,虚拟地增加了端口数目
AFIO重映射的操作步骤
1. 使能被重新映射到的I/O端口时钟
2. 使能被重新映射的外设时钟
3. 使能AFIO功能的时钟

================================================================================================================================

STM32上有很多I/O口,也有很多的内置外设想I2C,ADC,ISP,USART等,为了节省引出管脚,这些内置外设基本上是与I/O口共用管脚的,也就是I/O管脚的复用功能。但是STM32还有一特别之处就是:很多复用内置的外设的I/O引脚可以通过重映射功能,从不同的I/O管脚引出,即复用功能的引脚是可通过程序改变的。知道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上面代码的意思了,程序中用到的USART2外设的TX,RX分别对应PA2,PA3,但是我的学习板上的PA2,PA3引脚接了其他设备,但是为了还要用USART2,“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就打开了GPIOD重映射功能把USART2设备的TX,RX映射到PD5,PD6上,我们在这两个引脚上接上MAX232串口芯片就可以使用USART2串口通信了。那为看官该问:“USART2是不是可以映射到任意管脚呢?”答案是否定的,它只能映射到固定的管脚,下图是USART2重映射表